STM32怎么算PWM占空比

楼主:
下面程序里的条件,怎么算出占空比,那个总的那个频率为84MHZ,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
自己问,自己答吧,我弄明白了。TIM_PWM4_Init(arr,psc);arr是定时器重装载计数值,psc是分频系数,占空比的计算用不到psc,因为stm32输出PWM的原理是计数器计数,计数的数值跟比较器存的值(也就是这个函数中的“80”TIM_SetCompare4(TIM4,80);        )比较,所以占空比是80/arr+1;也就是80/500;

网友:
所以还是得看看你TIM_PWM4_Init(arr,psc);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