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4250怎么入门?

楼主(2018-05-15):
来自手机
mspf4250怎么入门?
公司有一款mspf4250的产品,但是没接触过mspf4250,之前买过mspf149的板子看过相关视频,请问有没有mspf4250的视频教程?我想学这款芯片的lcd驱动和ADC多通道采集

楼主:
来自手机

网友A:
没用这个过型号。你确定一下写的是否是完整 准确的芯片型号。个人建议。找芯片手册。官网找例程。不知你个芯片有什么特别之处。一般,常用单片机,应该可以找到例程。lcd驱动,这个需要适配屏幕。不同屏幕,驱动接口可能不同。需要具体分析。ADC多通道采集。找个adc例程,自己一点点,完善功能。手册,才是开发的依据。视频可以看。但不是最终依据。

楼主:
来自手机
官网哪里有历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