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TPS62125的电源电路输入12V输出3.3V,现输出不正常,请大神解答,具体进帖子

楼主:
原理图如图所示,CN4输入电压12V是正常的,在经过TPS62125之前的所有电压均正常,在经过TPS62125之后(以下简称右边)的电压有问题。
一开始右边所有电压为0,在更换了一个TPS62125之后,右边各器件电压均为0.5V,还是不正常。然后经过调整电感L7,电阻R81、R84、R85之后,右边电压变为1.5V。

第二张图是我焊接的电路板,难看是难看了点,将就看着吧。。。电路板上有没有问题?
还有一点,原理图本身是对的,我一共焊了4块板,3块正常,只有这块电压不正常的。
请大神指出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以及我该如何检查,本人菜鸟一枚,麻烦讲解详细点,提前谢谢了。

网友A:
你最好在重新焊接一下  另外,FB反馈得电阻可以按照比例变得小一些,测试一下FB反馈电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在重新焊接一下  另外,FB反馈得电阻可以按照比例变得小一些,测试一下FB反馈电压对不对

整个这部分的电路都重新焊过了一遍了,电压还是不对,FB反馈指的是R81还是R84呢,反馈电压是FB脚到地的电压吗?

网友A:
对啊  这个开关电源主要就是FB反馈电压进行调节的,其实就是调节占空比。你测试一下
手册上肯定有说明  电压是多少在正常范围。另外 81 和84电阻精度最好是1%

网友:
参加“电源主题月活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44425-1-1.html,还可以参与抽奖。
只需要在标题前加”主题月“三个字,其他一切都一样,就可以了。
多多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这个开关电源主要就是FB反馈电压进行调节的,其实就是调节占空比。你测试一下
手册上肯定有说明  电 ...

我已经找到问题原因了,是我的焊接技术不好,TPS62125焊接的引脚有点错位,导致输出不正常,感谢耐心回答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B:
其实你应该用示波器把波形抓出来,一起贴出来看看,这样其实能给的建议不多,况且你有三块板子都是正常的,只有一块不正常,不好说,有可能是DC -DC 吐出来的有问题,也可能是后级电路存在问题,直接由于阻抗不对,将dc吐出来的电压拉低了,以后设计电路的时候应该在R85与c39之间加入一个零O电阻,方便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应该用示波器把波形抓出来,一起贴出来看看,这样其实能给的建议不多,况且你有三块板子都是正常的, ...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主要是TPS62125芯片没焊好,但这个设计不是我设计的,是公司以前的设计,我在看完TPS的数据手册之后也觉得要加个0欧的电阻比较好。

网友C:
为啥才用1.5uH电感,pdf不是写的15u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才用1.5uH电感,pdf不是写的15uH吗

眼尖,VLS4012ET-1R5N是1.5µH的表面贴装型电感

规格书确实是15µ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