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script的编辑器哪种较好?

楼主:
javascript是一种脚本语言,通常需要用编辑器。那用哪种编辑器较好?

网友:
visual studio code +1

网友:
txt

notepadd再加点插件就可以了

网友:
用普通html5编辑器就可以了,下面给推荐几款javascript编辑器。自己都可有试试,看看哪款好用,根据自己个人习惯爱好使用
分别是:
Sublime Text
Visual Studio Code
Brackets
Atom
Komodo Edit
Notepad ++
TextMate
Emacs
Vim(and vari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