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PWM实验的时钟原频率到底是哪个

楼主:
图中这个计算周期频率的时候,用的时钟原频率为什么是84而不是42,用的是TIM14,而时钟图上TIM14挂载在APB1上,APB1的最大时钟频率为42,为什么计算的时候不用42?

网友:
这个你要看一下参考手册了,你这个应该是ST的F4吧,APB1可以配置一个预分频系数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A:
首先提问题的时候,需要说清楚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片子F103,还是F4还是其他。这个你看懂时钟树就明白你所提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提问题的时候,需要说清楚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片子F103,还是F4还是其他。这个你看懂时钟树就明白你所提 ...

stm32f405rgt6

网友A:
那么就就简答了,看F4的用户手册,你看懂时钟树就行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就简答了,看F4的用户手册,你看懂时钟树就行了啊。

高估我了,我不仅没看懂,网上查也没查懂,大神帮忙说一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估我了,我不仅没看懂,网上查也没查懂,大神帮忙说一嘴

还有个能搞懂时钟树的办法,安装ST的Cube MX 这个工具。选择相应的单片机的型号,里面也有时钟树的。很形象的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