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MCU控制硬件模块,电平不匹配的话是怎么转换的?

楼主:
MCU的IO是3.3v的,硬件模块输入是1.8v的,要用MCU控制硬件模块的话,中间加一个1117转换可以吗?

网友:
TI  ADi有电平转换芯片的 你去找找把,1117是不行的。没有那么用的

网友A:
1117是LDO即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一种稳压电源芯片,跟信号电压变换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仅3V转1.8V单向转换的话,用电阻分压即可,取值注意3V IO驱动能力和1.8V IO的输入阻抗。

网友:
这个有很多系列的比如什么4245什么的

网友:
电平转换一个三级管就搞定的事情

网友:
中间可以考虑加一个电平转换芯片,双向的那种。。。。。。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可以利用MOS实现的啊:
《N沟道、P沟道MOS管基本原理与应用案例》电平转换电路
https://mp.weixin.qq.com/s/yaAGuLq8SWyFAWLy5feJrQ

网友:
io设置开漏输出,1.8V上拉

网友:
三极管  光耦都可以解决

网友:
1117一般用在芯片电源上。要求高的话用光耦隔离或者三极管电路,不高的话电阻分压或者上拉应该都行吧。

网友:
一般不推荐IO直接驱动外设,那么,必然要来一个三极管什么的。
一旦用了三极管,做成 OC结构就结了。

对于MOS也一样。

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 “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是LDO即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一种稳压电源芯片,跟信号电压变换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仅3V转1.8V单向转 ...

前辈各个论坛都有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