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请问开关电源DC/DC输出电阻对fall time有什么影响

楼主:
【主题月】请问开关电源DC/DC输出电阻对fall time有什么影响,输出电感电容如何选取

网友:
请问开关电源DC/DC输出电阻对fall time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

网友:
输出电感电容如何选取

根据你的电路形式、你所需要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对输出纹波的要求……来选取。

网友:
名词都从哪里来的
什么是开关电源DC/DC输出电阻
对于fall time,也即下降时间
主要是指电源的输出电压从90%的Uo下降到10%的Uo为止那段时间,,,
这个是测试开关电源的一个指标

网友A:
影响fall time的因素,应该不同的电源类型,结构形式,开关管等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由于电源内阻的存在,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密切相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名词都从哪里来的
什么是开关电源DC/DC输出电阻
对于fall time,也即下降时间
主要是指电源的输出电压从 ...

工作中遇到的,就是电源芯片的输出端SW后面接输出电感,然后再接滤波电容,电阻并联在了电容两端,说的就是这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影响fall time的因素,应该不同的电源类型,结构形式,开关管等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由于电源内阻的存在, ...

那是大的影响,我是说要微调fallti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感电容如何选取

根据你的电路形式、你所需要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对输出纹 ...

你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供参考呀,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大的影响,我是说要微调falltime

具体型号的芯片,微调下降时间,更应该看需要看该芯片的datashee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供参考呀,谢谢了

“你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供参考呀”

本站这样的资料大把。你可以自己选择,看哪个适合你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中遇到的,就是电源芯片的输出端SW后面接输出电感,然后再接滤波电容,电阻并联在了电容两端,说的就 ...

“电源芯片的输出端SW后面接输出电感,然后再接滤波电容,电阻并联在了电容两端,说的就是这个电阻”
那不是输出电阻,那个叫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中遇到的,就是电源芯片的输出端SW后面接输出电感,然后再接滤波电容,电阻并联在了电容两端,说的就 ...

“电源芯片的输出端SW后面接输出电感,然后再接滤波电容,电阻并联在了电容两端,说的就是这个电阻”
负载电阻对你所说的 fall time 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中遇到的,就是电源芯片的输出端SW后面接输出电感,然后再接滤波电容,电阻并联在了电容两端,说的就 ...

fall time 通常是指开关管中电流从90%峰值下降到10%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中遇到的,就是电源芯片的输出端SW后面接输出电感,然后再接滤波电容,电阻并联在了电容两端,说的就 ...

输出电阻,是指由于负载的变化所导致输出电压的变化与输出电流变化的比值。此比值主要由反馈电路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