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集高阻抗目标源

楼主:
用ad采集一个阻抗为30M的器件的电压,使用电压跟器拉高ad的阻抗是否可行?这样情况下,分压电阻尽量大会有影响吗?

网友A:
你所使用的电压跟随器应该使用输入电阻尽量高的运放构成。

“这样情况下,分压电阻尽量大会有影响吗?”
不大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分压电阻”放置在哪里?

网友B:
可以使用低偏置电流的运放
分压电阻越大噪声越大
具体要看你要测量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和要实现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使用的电压跟随器应该使用输入电阻尽量高的运放构成。

“这样情况下,分压电阻尽量大会有影响吗?” ...

是放在电压跟随器前将信号分压到ad的采样范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低偏置电流的运放
分压电阻越大噪声越大
具体要看你要测量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和要实现的精度

是测试一个10v/50hz正弦信号在电路中一个100pf电容上的电压。考虑精度问题的话用软件矫正是不是相对简单一点?

网友:
还是要看你信号源的能力,如果信号源能力很强,还能分分压。 信号源能力很差的话分压估计不行,还是找极低偏置电流的运放跟随进来之后再分压比较好

网友:
图1

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