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对SD卡存储

楼主:
一款数据处理板子,主控芯片为FPGA,通过串口接收的数据存储至SD卡中后,怎么通过PC读出并识别SD卡中的数据呢?

网友:
对板子的规格有要求吗能否使用relay进行切换,FPGA与PC会同时使用吗

网友A:
1.使用文件系统,fpga按照文件系统的格式写入,pc就可以认识里边的数据了,因为大家都按照文件系统格式解析;
2.raw格式,即写入的时候自己定义格式,pc读取出来之后再按照自己规定的格式进行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使用文件系统,fpga按照文件系统的格式写入,pc就可以认识里边的数据了,因为大家都按照文件系统格式解析 ...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