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朋友帮忙设计一个电池管理系统

楼主:
需要设计一个电池管理系统BMS,主要任务是:
需要对至少4节串联的锂电池(每节电压3.3V)进行检测和控制,其中需要采集单体电池的电压,单体电池的温度和总的电流,计算SOC(State of Charge)和SOH(State of Health),并且需要将采集到的数据反映到PC端的上位机和手机的APP上,用户可以很方便的查看各类数据以及更改相关参数控制电池的性能。

其中作为数据的检测模块,我看论坛里有朋友用的是AD7280A的电池管理专用芯片,我看了下数据手册,这款芯片确实也满足我对任务的要求,另外对于中央数据的处理和通信部分,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想法吗,请各位朋友集思广益。

网友:
处理单片机
通信 GPRS就够了 TCP/HTTP链接到服务器
AD7280带库仑计么 带的话SOC稍微轻松点 固定电压+按时电流

网友:
欢迎参加电源活动主题月。
好多大牛正在准备回答这些问题呢。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44425-1-1.html
只要在帖子前面加”主题月“,就算参加活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处理单片机
通信 GPRS就够了 TCP/HTTP链接到服务器
AD7280带库仑计么 带的话SOC稍微轻松点 固定电压+按时 ...

你之前有接触过这方面的设计是吗?挺专业的回复。
计算SOC的话,为了考虑到用户能比较直接的了解到电池的电量使用情况,我们想采用%的形式展示,另外不考虑远距离通信的话,用蓝牙技术是否也可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有接触过这方面的设计是吗?挺专业的回复。
计算SOC的话,为了考虑到用户能比较直接的了解到电池 ...

必须接触过 不然也不知道这些的
SOC就是以%形式展示出来 ,算法稍微有点复杂 可以网上搜搜
我用的是GPRS连接服务器 上传数据
蓝牙可以啊 蓝牙模块 网上有现成的蓝牙传输APP的

网友:
用常规MCU配合电池管理芯片就是,功能满足的电池管理芯片很多,MAXIM、TI、ADI、LT等厂家都可以看看。信道方面,什么方案合适,关键看应用场景。比如仅配短距内的手机使用,那么蓝牙无疑是最简单且廉价的,但与PC交互就有麻烦,蓝牙不是PC标配,需要做资源扩展。如果是远程使用,那么只能联网,设备当地有WIFI环境的话,可以借助WIFI,没有WIFI的话只能通过移动通迅网了。所以楼主需要的是先弄清楚使用场景和可利用的现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