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C(44):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U8FLAG' 如何修改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1602.h"

#include "DH11.h"

#include "2401.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8 uint8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_Alert=P2^1;        //报警灯

sbit In_Alert=P2^3;        //报警信号输入

sbit Beep=P2^4;        //蜂鸣器

sbit Key_Up = P1^1;

sbit Key_Down = P1^2;

sbit Key_Set = P1^0;

sbit Key_Review = P1^3;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StartRH = 0;        //开始温湿度转换标志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标志

volatile bit FlagAlert = 0;        //报警状态标志

volatile bit FlagReview = 0;        //查询标志

//定义温湿度传感器用外部变量

extern U8        U8FLAG,k;

extern U8        U8count,U8temp;

extern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extern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extern U8        U8comdata;

extern U8  count, count_r;

//温湿度传感器用变量

U16 temp;

S16 temperature, humidity;

U16 RHCounter;

//按键响应用变量

U8 keyvalue, keyUp, keyDown, keySet, keyReview;

U8 FlagSet;

//DS1302 时钟用变量

//SYSTEMTIME CurrentTime;

uchar year, month, day, hour, minute, second;

//报警及存储用变量

//char * pSave;

//字符串显示用变量

uchar str1[6] = "000000";

uchar AlertDate[9]="00-00-00", AlertTime[9]="00:00:00";

uchar hide;

//函数声明

void int2str(int x, char* str);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void Data_Init();

void Timer0_Init();

void Timer0_ISR () ;

void SaveAlert();

void LoadAlert();

void KeyProcess(uint num);

//整型转字符串的函数,转换范围 0--65536

void int2str(int x, char* str)

{

int i=1;

int tmp=10;

while(x/tmp!=0)

{

i++;

tmp*=10;

}

tmp=x;

str[i]='\0';

while(i>1)

{

str[--i]='0'+(tmp%10);

tmp/=10;

}

str[0]=tmp+'0';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120;j++);

}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RHCounter = 0;

Led_Alert = 1;

keyvalue = 0;

keyUp = 1;

keyDown = 1;

keySet = 1;

keyReview = 1;

FlagSet = 0;

hide = 0;

AlertDate[8]='\0';

AlertTime[8]='\0';

}

//定时器 0 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 0 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 0 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 2 秒钟启动一次温湿度转换

RHCounter ++;

if (RHCounter >= 450)

{

FlagStartRH = 1;

RHCounter = 0;

//设定闪烁标志

if (hide == 1) hide = 0;

else hide = 1;

}

}

//存入报警日期时间

void SaveAlert()

{

xxwrteeprom(0, year);

DELAY(1500);

wrteeprom(1, month);

DELAY(1500);

wrteeprom(2, day);

DELAY(1500);

wrteeprom(3, hour);

DELAY(1500);

wrteeprom(4, minute);

DELAY(1500);

wrteeprom(5, second);

DELAY(1500);

}

//载入报警日期时间

void LoadAlert()

{

uchar value;

value = rdeeprom(0);

AlertDate[0]=value/10+48;

AlertDate[1]=value%10+48;

value = rdeeprom(1);

AlertDate[3]=value/10+48;

AlertDate[4]=value%10+48;

value = rdeeprom(2);

AlertDate[6]=value/10+48;

AlertDate[7]=value%10+48;

value = rdeeprom(3);

AlertTime[0]=value/10+48;

AlertTime[1]=value%10+48;

value = rdeeprom(4);

AlertTime[3]=value/10+48;

AlertTime[4]=value%10+48;

value = rdeeprom(5);

AlertTime[6]=value/10+48;

AlertTime[7]=value%10+48;

}

void KeyProcess(uint num)

{

switch (num)

{

case 1:        //Up 键被按下

switch (FlagSet)

{

case 0:

case 1:

break;

case 2: //年

if (year<99)  year++;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year);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3: //月

if (month<12) month++;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month);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4: //日

if (day<31) day++;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day);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5: //时

if (hour<23) hour++;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hour);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6: //分

if (minute<60) minute++;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minute);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7: //秒

if (second<60) 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second);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

break;

case 2:        //Down 键被按下

switch (FlagSet)

{

case 0:

case 1:

break;

case 2: //年

if (year>0)        year--;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year);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3: //月

if (month>0) month--;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month);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4: //日

if (day>0) day--;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day);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5: //时

if (hour>0) hour--;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hour);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6: //分

if (minute>0) minute--;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minute);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7: //秒

if (second>0) 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second);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

break;

case 3: //Set 键被按下。FlagSet 0-报警;1-关报警;2-设置年;3-月;4-日;5-时;6-分;7-秒 if (FlagReview==0) //只有不查询时才能设定

{

FlagSet ++;

if (FlagSet==1)

{

L1602_string(2,10,"A");

}

else

{

L1602_string(2,10," ");

}

if (FlagSet>=8)

{

FlagSet = 0;

}

}

break;

case 4:        //Review 键被按下

if (FlagReview == 0)

{

FlagReview = 1;

LoadAlert();

L1602_string(1,1,"        ");

L1602_string(2,1,"        ");

L1602_string(1,1,AlertDate);

L1602_string(1,9,"        Alert ");

L1602_string(2,1,AlertTime);

L1602_string(2,9,"        ");

}

else

{

FlagReview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名称 : Main()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U16 i, j, testnum;

EA = 0;

Timer0_Init();        //定时器 0 初始化

Data_Init();

Initial_DS1302();

EA = 1;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Welcome to My ");

L1602_string(2,1,"Infrared Monitor");

//延时

for (i=0;i<1000;i++)

for (j=0;j<1000;j++)

{;}

//清屏

L1602_string(1,1,"        T        C");

L1602_string(2,1,"        H        %");

while(1)

{

//查询报警信号

//FlagSet=0 为报警状态,

//FlagSet=1 为关报警状态,

//FlagSet=2,3,4,5,6,7 依次为设置年,月,日,时,分,秒状态

if ((FlagSet==1)&&(In_Alert==0))        //首次触发报警则存入报警时间

{

SaveAlert();

FlagAlert=1;

Beep=0;

Led_Alert = 0;

}

else  //报警未打开或者无警可报

{

FlagAlert=0;

Beep=1;

Led_Alert = 1;

}

if (FlagStartRH == 1)

{

//温湿度转换标志检查

TR0 = 0;

testnum = RH();

FlagStartRH = 0;

TR0 = 1;

//读出温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humidity = U8RH_data_H;

temperature = U8T_data_H;

//读出日期时间值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year = CurrentTime.Year;

month = CurrentTime.Month;

day = CurrentTime.Day;

hour = CurrentTime.Hour;

minute = CurrentTime.Minute;

second = CurrentTime.Second;

DateToStr(&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如果不处于查询状态则显示当前日期时间温度湿度

if (FlagReview==0)

{

//清屏

L1602_string(1,1,"        T        C");

L1602_string(2,1,"        ");

L1602_string(2,12,"H        %");

//显示温湿度

if (temperature<0)

{

L1602_string(2,7,"-");

}

temperature = abs(temperature);

int2str(temperature,str1);

L1602_string(1,14,str1);

int2str(humidity,str1);

L1602_string(2,14,str1);

L1602_string(1,1,CurrentTime.DateString);

L1602_string(2,1,CurrentTime.TimeString);

//产生时间设定时的闪烁效果,只在未查询且闪烁标志置位时运行

if (hide==1)

{

switch (FlagSet)

{

                case 0:

                case 1:

                break;

                case 2:        //年

                L1602_string(1,1,"        ");

                break;

                case 3:        //月

                L1602_string(1,4,"        ");

                break;

                case 4:        //日

                L1602_string(1,7,"        ");

                break;

                case 5:        //时

                L1602_string(2,1,"        ");

                break;

                case 6:        //分

                L1602_string(2,4,"        ");

                break;

                case 7:        //秒

                L1602_string(2,7,"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以下为键盘查询,当有按键从按下到弹起时,该按键被响应。

if ((Key_Up)&&(keyUp==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1;}

else if ((Key_Down)&&(keyDown==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2;} else if ((Key_Set)&&(keySet==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3;}

else if ((Key_Review)&&(keyReview==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4;} if (FlagKeyPress == 1)

{

KeyProcess(keyvalue);

FlagKeyPress = 0;

}

if (!Key_Up) keyUp = 0;

else keyUp = 1;

if (!Key_Down) keyDown = 0;

else keyDown = 1;

if (!Key_Set) keySet = 0;

else keySet = 1;

if (!Key_Review) keyReview = 0;

else keyReview = 1;

}

网友:
#define U8 uint8

——--------
应该是uint8没有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网友:
都告诉你

missing ';'

你还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楼主其实不用贴这么一大堆没用的代码,就是某个地方少了分号。
你看懂英文描述就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