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电压源、电流源、电源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楼主:
电压源、电流源、电源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电压源和电流源之间如何相互转换?

网友:
简单理解下,看图

网友:
“电压源和电流源之间如何相互转换?”
电压源和电流源之间不能直接转换!必须是具有一定内阻的电压源或者具有一定内阻的电流源才可以连同电阻一起转换。

网友:
电动势与电流,是电源的 作功方式,表现形态,作为定义时不视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