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为什么把放大器的输出等效为电压源?

楼主:
为什么把放大器的输出等效为电压源?

平时所说的放大器基本上都是指电压放大器(或者说放大信号电压的放大器)。也就是《电路原理》里面说的“压控电压源”。其隐含意思就是“放大器的电压仅受放大器的输入电压控制”。换言之,也就是放大器的输出幅值与负载无关,仅与放大器的输入电压呈某种线性关系或某种特定的函数关系。
这样,就可以理解放大器的输出等效为电压源。
这段话该怎么理解?

网友:
为了便于分析,在理想情况下可以简化认为某些放大器是“压控电压源”,但这仅在负载极轻时大致成立。如果负载相对放大器输出内阻够重的话,显然就不能这么认为了。此时,同样为便于分析,放大器可以大致简化为一个理想压控电压源串一个电阻构成的模型。

网友:
楼主说言,得看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

网友:
“为什么把放大器的输出等效为电压源”
这可是不一定的事情。放大器有可能等效于电压源,也有可能等效于电流源,更可能等效于一个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或者一个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
说“把放大器的输出等效为电压源”,通常是该放大器具有很强很强的电压负反馈情况,才可以这样等效。

网友:
射随器也只有在讯号源阻抗很小的时候,才像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