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在esp8266上无法调试的解决

楼主:
 昨天用microPython来玩esp8266板tpyboard时,发现无法通过终端软件对板子进行调试。详情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44793-1-1.html期间我试过跟换终端软件,对flash进行擦除,始终没有解决问题。在进行多次烧写固件过程中发现有时会无法烧录,在这就分享一个队flash擦除的方法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highlight=esp8266

一度我怀疑是我的固件有问题,但是后来换了一个固件还是存在问题。终于在我一怒换了一个USB端口,发现它竟然好了,好了。

网友A:
可能是这个USB接触不好,或者电阻大造成电源部分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USB接触不好,或者电阻大造成电源部分不稳定。

应该不是,因为一开始烧写固件我就用同一个端口,烧写都有成功。也有重新插拔过。可能是windows分配的虚拟串口与microPython有些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