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基础 -----编码与调制

楼主:
      由于传输介质及其格式的限制,通信双方的信号不能直接进行传送,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处理之后,使之能够适合传输媒体特性,才能够正确无误地传送到目的地。
  调制是指用模拟信号承载数字或模拟数据;而编码则是指用数字信号承载数字或模拟数据
  目前存在的传输通道主要有模拟信道和数字信道两种,其中模拟信道一般只用于传输模拟信号,而数字信道一般只用于传输数字信号。有时为了需要,也可能需要用数字信道传输模拟信号,或用模拟信道传输数字信号,此时,我们就需要先对传输的数据进行转换,转换为信道能传送的数据类型,即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转换,这是编码与调制的主要内容。当然模拟数据、数字数据如何通过通道发送的问题也是编码与调制的重要内容。下面我们分别从模拟信号使用模拟信道传送、模拟信号使用数字信道传送、数字信号使用模拟信道传送和数字信号使用数字信道传送四个方面来介绍数据的调制与编码。
  1.模拟信号使用模拟信道传送
  有时候模拟数据可以在模拟信道上直接传送,但在网络数据传送中这并不常用,人们仍然会将模拟数据调制出来,然后再通过模拟信道发送。调制的目的是将模拟信号调制到高频载波信号上以便于远距离传输。目前,存在的调制方式主要有调幅(Amplitude Modulation,AM)、调频(Frequency Modulation,FM)及调相(Phase Modulation,PM)。
  2.模拟信号使用数字信道传送
  使模拟信号在数字信道上传送,首先要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数字化的过程,数字化的过程主要包括采用和量化两步。常见的将模拟信号编码到数字信道传送的方法主要有:脉冲幅度调制(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PAM)、脉冲编码调制(Pulse Code Modulation,PCM)、差分脉冲编码调制(Differential PCM,DPCM)和增量脉码调制方式(Delta Modulation,DM)。
  3.数字信号使用模拟信道传送
  将数字信号使用模拟信道传送的过程是一个调制的过程,它是一个将数字信号(二进制0或1)表示的数字数据来改变模拟信号特征的过程,即将二进制数据调制到模拟信号上来的过程。
  一个正弦波可以通过3个特性进行定义:振幅、频率和相位。当我们改变其中任何一个特性时,就有了波的另一个形式。如果用原来的波表示二进制1,那么波的变形就可以表示二进制0;反之亦然。波的3个特性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改变,从而使我们至少有3种将数字数据调制到模拟信号的机制:幅移键控法(Amplitude-Shift Keying,ASK)、频移键控法(Frequency-Shift Keying,FSK)以及相移键控法(Phase-Shift Keying,PSK)。另外,还有一种将振幅和相位变化结合起来的机制叫正交调幅(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QAM)。其中正交调幅的效率最高,也是现在所有的调制解调器中经常采用的技术。
  4.数字信号使用数字信道传送
  要是数字信号在数字信道上传送,需要对数字信号先进行编码。例如,当数据从计算机传输到打印机时,一般是采用这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首先须进行对数字信号编码,即由计算机产生的二进制0和1数字信号被转换成一串可以在导线上传输的电压脉冲。对信源进行编码可以降低数据率,提高信息量效率,对信道进行编码可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目前,常见的数据编码方式主要有不归零码、曼彻斯特编码和差分曼彻斯特编码三种。
  (1)不归零码(NRZ,Non-Return to Zero):二进制数字0、1分别用两种电平来表示,常用-5V表示1,+5V表示0。缺点是存在直流分量,传输中不能使用变压器;不具备自同步机制,传输时必须使用外同步。
  (2)曼彻斯特编码(Manchester Code):用电压的变化表示0和1,规定在每个码元的中间发生跳变。高→低的跳变代表0,低→高的跳变代表1(注意:某种教程中关于此部分内容有相反的描述,也是正确的)。每个码元中间都要发生跳变,接收端可将此变化提取出来,作为同步信号。这种编码也称为自同步码(Self-Synchronizing Code)。其缺点是需要双倍的传输带宽(即信号速率是数据速率的2倍)。
  (3)差分曼彻斯特编码:每个码元的中间仍要发生跳变,用码元开始处有无跳变来表示0和1。有跳变代表0,无跳变代表1(注意:某种教程中关于此部分内容有相反的描述,也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