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BLUENRG-1的配对功能

楼主:
 如题,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BLUENRG-1的配对功能,我看API的代码,自己写了一个配对的代码,但是发现有一些问题:1.蓝牙连接上之后,手机端进行配对操作,如果手机端输入错误的配对码,第一次会断开连接,如果再次连接,可以连接上,并且可以传输数据。
2.蓝牙连接上之后,手机端进行配对操作,如果手机端忽略配对操作,要等待好久才会有断开连接事件,并且好久之后才会再次申请配对。

测试手机为:苹果6、7、三星note8、华为手机
测试软件:nordic的BLE软件、Scanner

附上测试代码:

//移植底包为chat
uint8_t CHAT_DeviceInit(void)
{
        //gatt等初始化。。。。。
        ret = aci_gap_set_io_capability(IO_CAP_DISPLAY_ONLY);
  if(ret!=BLE_STATUS_SUCCESS)
  {
    return BLE_STATUS_FAILED;
  }
  ret = aci_gap_set_authentication_requirement(MITM_PROTECTION_REQUIRED,
                                               OOB_AUTH_DATA_ABSENT,
                                               NULL,
                                               7,
                                               16,
                                               USE_FIXED_PIN_FOR_PAIRING,
                                               123456,
                                               BONDING);
  if(ret!=BLE_STATUS_SUCCESS)
  {
    return BLE_STATUS_FAILED;
  }
        ///添加服务。。。
}
while(1)
{
        if (已经连接)
        {
            if( Send_bond_request == 0)
    {
      uint8_t ret = aci_gap_slave_security_req( connection_handle,1,1);
      if(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Send_bond_request = 1;
      }
    }
  }
}
void hci_disconnection_complete_event(uint8_t Status,
                                      uint16_t Connection_Handle,
                                      uint8_t Reason)
{
        Send_bond_request==0;
}

//配对认证函数
void aci_gap_bond_lost_event(void)
{
  aci_gap_allow_rebond(connection_handle);
}

网友A:
你看过BLE_Security里的例程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过BLE_Security里的例程没?

有这个历程吗?安装包里面没有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历程吗?安装包里面没有呀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2.5.0\Project\BLE_Examples\BLE_Securit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2.5.0\Project\BLE_Examples\BLE_Security

謝謝,我還在用2.3.。謝謝,我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过BLE_Security里的例程没?

虾哥,我测试了一下security例程,也会出现手机连一次之后,断开再连就连接不上的情况,另外手机如果忽略连接信息,之后也连接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謝謝,我還在用2.3.。謝謝,我試試

楼主,你后来OK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后来OK了没?

需要更新版本,用最新的SDK,老版本的不行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关于BlueNRG配对,后面我会写一个专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关于BlueNRG配对,后面我会写一个专题

解决了,谢谢,更新最新固件之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关于BlueNRG配对,后面我会写一个专题

啥时候出这个专题啊?

网友:
用ST的例程BLE_Security测试,为什么APP跳不出配对的界面,过一段时间后就提示无法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谢谢,更新最新固件之后,解决

能否分享一下配对的过程?

网友:
上传了一个附件,关于配对

BLE security.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