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消费类的音响产品,目前想了解下防盗版方面的一些问题。。。。。。

楼主:
我是做消费类的音响产品,目前想了解下防盗版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什么好的指点吗?

网友:
专利是有年限的,任何 防伪或防解拆 技术都不会永远稳当的。

网友:
“消费类的音响产品”理解为:1、整体外形设计------可以申请中国专利;2、按键等可调器件的人机界面------可以申请中国专利;3、音频功率放大器------相信你没有提出一种新型拓扑的能力,开放;4、扬声器(喇叭)这属于器件类型------在国内你个人是无能力推出发明的;5、供电电源-------市场上已经有成熟的产品------相信你没有提出一种新型拓扑的能力,开放;6、音箱结构,材料以及低音通道设计------你可以尝试。注:在此提出“相信你没有提出一种新型拓扑的能力”并非有意贬低你,不过是实话实说,也请见谅!

阿伦~学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盗版,也就是防拷贝,建议在设备中程序能与外部的加密芯片进行交互,来提升产品安全,我用过最好的就是LK ...

没用过这类产品,能简单说一型号及实现原理与应用

网友:
是不是只要是加密芯片就OK,在方案上有差异吗?

网友:
软件可以加密,量子加密应该是最棒的了,
但硬件呢,如果是一次性,无维护的话,彻底灌封,如果做成可修复的话,可以把所有元件做成同一样式,电路板布线面全部复盖只露出焊点……

网友: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方案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安全等级。

114w1 该用户已被删除

邓女士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程序移入加密芯片的方式呗,能够实现程序分离保护,是加密的最高境界。

网友:
程序如何移入,有这种操作?

网友:
瞎说的吧,我咋没听说过呢?

网友:
对啊,没了解过,能实现吗?真希望有类似的加密芯片产品。

王宇宙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国外的要比国内芯片行业厉害吧?前阵子新闻都说了,可别骗我啊

电路板上的焊锡 该用户已被删除

电路板上的焊锡 该用户已被删除

114w1 该用户已被删除

邓女士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