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ARM开发环境下,设置堆栈指针和清理BSS段的意义

楼主:
以前稍微写过操作系统上的C程序,感受不出来:BSS段,堆栈的意义。到了在单片机上写程序也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到了ARM上环境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了,C的环境要自己来创建,不然就不能用。这也深刻的感受到了C语言中原来难以理解的概念。

裸机建立C语言环境-设置堆栈指针

这个是使用C语言的首要条件,不过这个就是指定一个sp指针就可以了,很简单的。ldr sp, =4096。
宋工Q35--24-65--90-88   Tel/WX:173--17--95--19--08
裸机建立C语言环境-清理BSS段

如果C语言中用到的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这个编译的时候是把它们放到了BSS段,这个段在内存中。怎么建成的?手动写一个链接脚本,添加__bss_start __bss_end变量来表示BSS段的开始和结束。如下:
SECTIONS {
. = 0x00000000;
.text : { *(.text) }
.rodata ALIGN(4) : AT((LOADADDR(.text)+SIZEOF(.text)+3)&~(0x03)) {*(.rodata*)}
.data ALIGN(4) : AT((LOADADDR(.rodata)+SIZEOF(.rodata)+3)&~(0x03)) { *(.data) }
__bss_start = .;
.bss ALIGN(4) : { *(.bss) *(COMMON) }
__bss_end = .;
}

这样在应用程序中清理__bss_start到__bss_end之间内在中的内容。这样全局变量就可以用了,否则会出现异常。我遇到的具体表现为:全局变量的值无法更改。代码可以学习u-boot中汇编方法清理:
/*
* These are defined in the board-specific linker script.
*/
.globl _bss_start
_bss_start:
.word __bss_start
.globl _bss_end
_bss_end:
.word __bss_end
/*
* 清BSS段
*/
clear_bss:
ldr r0, _bss_start /* find start of bss segment */
ldr r1, _bss_end /* stop here */
mov r2, #0x00000000 /* clear */
clbss_l:str r2, [r0] /* clear loop... */
add r0, r0, #4
cmp r0, r1
ble clbss_l
mov pc, lr
/* end_of clear_bss */
也可以用C语言来实现:
void clean_bss(void)
{
extern int __bss_start, __bss_end;
int *p = &__bss_start;
for (; p < &__bss_end; p++)
*p = 0;
}
宋工Q35--24-65--90-88   Tel/WX:173--17--95--19--08
总结:就是往这段内存中写0.
以下课程可免费试听C语言、电子、PCB、STM32、Linux、FPGA、Python、安卓等。
想学习的你和我联系预约就可以免费听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