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FPGA萌新一枚,跪求各位大神帮忙查看问题

楼主:
   自己动手做矩阵键盘控制LCD12864,其他摁键的功能都可以正常显示,只有当摁下6 7两个数字的时候,屏幕就出现花屏的情况,但是屏幕里面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里面的数字。

网友A:
先检查有没有焊接问题等导致的短路、接触不良之类,按键按下时监看电源电压和IO口电平即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则说明问题出在软件上,检查相关部分的程序即可。

网友B:
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就好好检查一下硬件连接。虚焊,短路等。最好测一下,花屏时,发送到LCD12864的波形 是否异常。  若没有发现异常,就检查程序。看看6 7两个数字的处理和其他部分有什么区别。改变逻辑。看看现象。寻找原因。

网友C:
估计是管脚冲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有没有焊接问题等导致的短路、接触不良之类,按键按下时监看电源电压和IO口电平即可。如果没有这方面 ...

但是软件仿真做出来没问题。。。。 硬件目测来看也没有问题  而且就只是 6 7两个数字出现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管脚冲突了

不会的,这块板子是问一个老师借的,他给的电路图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就好好检查一下硬件连接。虚焊,短路等。最好测一下,花屏时,发送到LCD12864的波形  ...

好的 谢谢

网友:
萌新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这块板子是问一个老师借的,他给的电路图没有问题

什么叫 "只有当摁下6 7两个数字的时候,屏幕就出现花屏的情...."
看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软件仿真做出来没问题。。。。 硬件目测来看也没有问题  而且就只是 6 7两个数字出现了问题

那只是你没发现问题罢了,好好去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 "只有当摁下6 7两个数字的时候,屏幕就出现花屏的情...."
看糊涂了

我要实现的功能就是利用键盘控制LCD显示,12345890这几个摁键摁下 都没有问题 唯独6 7两个数字摁下就出现花屏的情况。

网友C:
抬起按键的时候能恢复吗?

能恢复多半是管脚冲突,不能的话就可能是软件问题了,12864是spi口还是并行数据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抬起按键的时候能恢复吗?

能恢复多半是管脚冲突,不能的话就可能是软件问题了,12864是spi口还是并行数 ...

摁键抬起来也是花屏。

网友:
原理图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