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小喇叭时对电源造成了影响怎么解决

楼主:
单片机输出PWM控制S8050三极管的开关,来控制喇叭的通断,喇叭阻抗为16欧姆,功率为0.5W,接通时电流约为150MA,驱动电路如下,画的有点丑。。。实测喇叭可以工作,但是对显示屏(12V)造成了影响,屏幕画面会闪烁。测量电压,在喇叭响时,12V电压电压会下降3V左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求解。。。

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

网友:
三极管上面电阻改成6欧姆了。。。。忘记说了

网友A:
先喇叭工作时测试一下6R电阻两端电压,计算喇叭实际工作电流,
如果电流确实在150mA左右,那么12V电源的输出电流也增加了150mA(相对于喇叭不工作时),这样12V电源下降3V说明电源带载能力不行啊。

网友B:
测量电压,在喇叭响时,12V电压电压会下降3V左右

你的12V电源容量可能不够大,无法带这么重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喇叭工作时测试一下6R电阻两端电压,计算喇叭实际工作电流,
如果电流确实在150mA左右,那么12V电源的输 ...

2-3V吧,实际没那么大。这个是屏幕给板子供的电,喇叭直接接在电源上没问题,考虑是屏幕的供电达不到要求,现在就是考虑有没有办法解决瞬间电流过大引起的这个压降问题,电还是得屏幕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压,在喇叭响时,12V电压电压会下降3V左右

你的12V电源容量可能不够大,无法带这么重的负载。

开关电源,没问题的,这个电经过了屏幕又给了板子,估计是屏幕电源不行

网友C:
如果12V电源也是同时给屏幕的电源,说明其输出功率不足,跟是不是开关电源无关。另外注意把扬声器放到8050的集电极回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12V电源也是同时给屏幕的电源,说明其输出功率不足,跟是不是开关电源无关。另外注意把扬声器放到8050 ...

扬声器直接接在电源上就不会出问题,应该是屏幕里面带载能力不行吧,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屏幕里的是不能换的,供电也不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扬声器直接接在电源上就不会出问题,应该是屏幕里面带载能力不行吧,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屏幕里的是不能 ...

扬声器直接接电源?那立马扬声器就烧了,除非电源带有保护。

网友C:
说清楚你怎么接的,正确描述,描述不清就上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清楚你怎么接的,正确描述,描述不清就上图。

图上传了,麻烦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上传了,麻烦你了

显然,你没有理解我在10楼说的是什么意思。要你说清楚的是“扬声器直接接在电源上就不会出问题”,怎么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然,你没有理解我在10楼说的是什么意思。要你说清楚的是“扬声器直接接在电源上就不会出问题”,怎么接 ...

就是我一开始上传的图,把AMS1117-3.3接在电源上就不会出问题,如果接在板子上(屏幕供电),扬声器一响屏幕就会出现条纹,现在基本可以断定屏幕的带载能力不行。但是不能用其他供电,就是麻烦到这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我一开始上传的图,把AMS1117-3.3接在电源上就不会出问题,如果接在板子上(屏幕供电),扬声器一响 ...

你的意思是直接接到外部供电的那个12V电源上没事,接到屏输出的12V电源上就发生电压跌落?那先确定屏输出的12V是二次电源而不是与外接电源直连,如果确实是二次电源(这个很不可思议,徒增成本),那说明该电源的功率不足,只能接外接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直接接到外部供电的那个12V电源上没事,接到屏输出的12V电源上就发生电压跌落?那先确定屏输出 ...

就是二次电源了,客户要求的屏幕供电啊,没办法啊,现在得想个解决办法。。

网友:
屏幕的二次电源供电容量不够,客户又要求一定用这个容量不够的电源供电,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功耗。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案:
1、换用阻抗更高的喇叭,例如32欧姆的喇叭,同时将3.3V电源电压加高,在相同的输出功率下供电测电流应该小一半。
2、用一个开关电源芯片取代1117,使得供电侧电流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二次电源了,客户要求的屏幕供电啊,没办法啊,现在得想个解决办法。。

使用1117将12V降到3.3V,那个损耗太大了,效率只有3.3/12=0.275还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二次电源了,客户要求的屏幕供电啊,没办法啊,现在得想个解决办法。。

那就先去弄清楚二次电源的功率规格,根据该规格计算你的系统能否通过适当的低功耗设计满足电源的带载范围要求。如能,好好改进你的设计,将功耗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如不能,跟客户好好沟通吧,想超越物理规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