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说你跟电源的触电第一次吧~

楼主:
最近咱们论坛有一个电源主题月活动,欢迎大家来参与哦~详情了解:>>>

众所周知,咱们EEWORLD有个传说中的水群(加入请报论坛ID:309018200),今天号召大家来参加电源主题月活动,扯题聊起了想当年我怎么怎么玩电源xxx的话题~~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曾经干过把打火机拆开,取出里面的东西恶作剧电人的?
又有哪些人曾经干过电虫子这样子的事情?

是不是觉得想想很有画面感,大家都来说说你跟电源的触电第一次吧~~

当然,生命诚可贵,大家玩起来注意安全哦~~

网友:
一次性打火机里面是一块压电陶瓷,因机械打击(按压)而产生很高的电压,由火花放电而引燃丁烷气。
这种打火机一次放电的电能不可能超过一次按压的能量,而按压打火机的能量很小,所以由于压电效应而产生的电压很高,也不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没有危险。
交流市电则不同,虽然相对于火花放电的电压来说交流市电电压很低,但家庭中插座短时间可以供出上百安培电流,短时间内功率可达数千瓦甚至更多,人体电阻较小的时候,一秒钟已足以使皮肤烧伤烧焦,更不用说生命危险了。
千万不要尝试!

网友A:
用打火机里那个电过自己的牙,当时是牙疼的感觉特别难受,然后逐渐疼痛消失了。大牙要疼的时间长一些,门牙疼的时间短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打火机里那个电过自己的牙,当时是牙疼的感觉特别难受,然后逐渐疼痛消失了。大牙要疼的时间长一些,门牙 ...

大表哥太调皮了,我小时候都是被那种调皮孩子电的那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表哥太调皮了,我小时候都是被那种调皮孩子电的那位。

我怀疑牙不好就是那时候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牙不好就是那时候电的

很有可能。(*/ω\*)

网友:
触电这个事,我经历过不止一次,第一次是个什么情况,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说说我印象最深的两次吧,

一次是在做一款产品时,向锂电池厂家要了一块锂电池样品,放电电流具体多大忘记了,但应该是好几A的,实验的时候,不小心拇指和食指一下捏住了这块锂电池的正负极,一下子就感觉烫的受不了。过了一会手指头上,正负极接触的位置就出了一个泡,好疼啊。

还有一次,当时是在调试一个太阳能杀虫灯,就是下面这种,它的那个电虫网电压超过1000V,当时由于前一天没有休息好,调试的时候就迷迷糊糊的,一不小心手就碰到那个网上了,只听啪的一声,我立马一个激灵,彻底清醒了,那一天都没再感觉瞌睡。(这种电网电压很高,有时可达4000V以上,但是只是瞬时的,至于其工作原理,我就不多说了,很简单的)

网友:
第一次玩电,念初一时在《中学科技》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电子定向移动的速度只有大约一厘米每秒,觉得是瞎说,明明我一拉开关,电灯就亮了,速度很快嘛。找了一条几米的电线,把手电筒屁股拧开用电线把电池负极和铁壳接一下,立马亮了,证实呆然是“扯蛋”,后来又翻来复去的看,总算看懂了,原来电流是电子“被挤动”的现象,再后来又才懂得电流是电场的作用,不是挤动,而是场之所至,振动偏移。

网友:
呵呵,触电这个词可以有两解:1、接触电气(电子),2、人体触电。
我在第一个意义上的首次触电还是在念初中时,电话局淘汰了一批老式听筒,只有一个耳朵连话筒的那种,学校联系了电话局让学生买,记得好像是一毛五一个,然后就买了一个开始做矿石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将这个爱好变成了职业......

网友:
第二个意义上的触电似乎没有过,印象最深的是看到一个学生闯的祸。那次我做实验,一个2500uF的高压电容被充满了电,大约250V,一个学生的一个螺丝刀碰到了电容的两个电极上,结果砰的一大声响,螺丝刀杆被烧出一个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