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LED正负如何走线

楼主:
PCB的LED正线负线如何走线,回路最小,抗干扰能力最好,采用怎么走线最合适?大神有无相关资料

网友A:
LED回路无特殊要求,以最短距离且最少过孔为原则布置就是,且优先级不高。LED属于电流型器件,本身的抗干扰力很强。

网友:
电流优先从阻抗最小的地方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回路无特殊要求,以最短距离且最少过孔为原则布置就是,且优先级不高。LED属于电流型器件,本身的抗干扰 ...

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尽量不要走线太长,足够宽
基本上是联通即亮

网友A:
LED就是发光二极管的英文简称,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回路无特殊要求,以最短距离且最少过孔为原则布置就是,且优先级不高。LED属于电流型器件,本身的抗干扰 ...

你的资料下载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就是发光二极管的英文简称,你想表达什么?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资料下载不到啊,

如果数据库出问题,可以在资源下留言,让站方管理员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