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48篇 QSortFilterProxyModel

楼主:
从本章开始,我们将逐步了解有关自定义模型的相关内容。尽管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 Qt 提供的几个内置模型:QStringListModel 和 QFileSystemModel,但对于千变万化的需求而言,这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Qt 也允许我们对模型进行自定义。

在正式开始介绍自定义模形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新的类:QSortFilterProxyModel。之所以将这个类放在这里,是因为在一定程序上,我们可以使用 QSortFilterProxyModel 获得一些可能必须自定义才能达到的效果。QSortFilterProxyModel 并不能单独使用。顾名思义,它是一个“代理”,其真正的数据需要另外的一个模型提供。它的作用是对数据进行排序和过滤。排序很好理解,而过滤,则是按照输入的内容对数据及进行筛选,很像 Excel 里面的过滤器。不过 Qt 提供的过滤功能是基于正则表达式的,功能很强大。

下面我们根据代码来了解下 QSortFilterProxyModel 的使用:

  • class SortView : public QWidget
  • {
  •     Q_OBJECT
  • public:
  •     SortView();
  • private:
  •     QListView *view;
  •     QStringListModel *model;
  •     QSortFilterProxyModel *modelProxy;
  •     QComboBox *syntaxBox;
  • private slots:
  •     void filterChanged(const QString &text);
  • };

复制代码

头文件中,我们声明了一个类 SortView,继承自 QWidget。它有四个成员变量以及一个私有槽函数。

  • SortView::SortView()
  • {
  •     model = new QStringListModel(QColor::colorNames(), this);
  •     modelProxy = new QSortFilterProxyModel(this);
  •     modelProxy->setSourceModel(model);
  •     modelProxy->setFilterKeyColumn(0);
  •     view = new QListView(this);
  •     view->setModel(modelProxy);
  •     QLineEdit *filterInput = new QLineEdit;
  •     QLabel *filterLabel = new QLabel(tr("Filter"));
  •     QHBoxLayout *filterLayout = new QHBoxLayout;
  •     filterLayout->addWidget(filterLabel);
  •     filterLayout->addWidget(filterInput);
  •     syntaxBox = new QComboBox;
  •     syntaxBox->setSizePolicy(QSizePolicy::Expanding, QSizePolicy::Preferred);
  •     syntaxBox->addItem(tr("Regular expression"), QRegExp::RegExp);
  •     syntaxBox->addItem(tr("Wildcard"), QRegExp::Wildcard);
  •     syntaxBox->addItem(tr("Fixed string"), QRegExp::FixedString);
  •     QLabel *syntaxLabel = new QLabel(tr("Syntax"));
  •     QHBoxLayout *syntaxLayout = new QHBoxLayout;
  •     syntaxLayout->addWidget(syntaxLabel);
  •     syntaxLayout->addWidget(syntaxBox);
  •     QVBoxLayout *layout = new QVBoxLayout(this);
  •     layout->addWidget(view);
  •     layout->addLayout(filterLayout);
  •     layout->addLayout(syntaxLayout);
  •     connect(filterInput, SIGNAL(textChanged(QString)),
  •             this, SLOT(filterChanged(QString)));
  • }

复制代码

在构造函数中,我们首先创建一个 QStringListModel 对象,其内容是 Qt 预定义的所有颜色的名字(利用 QColor::colorNames() 获取)。然后是 QSortFilterProxyModel 对象,我们将其原模型设置为刚刚创建的 model,也就是要为这个 model 进行代理;然后将 FilterKeyColumn 设置为 0,也就是仅仅对第一列进行过滤。我们使用一个QStringListModel包装这个数据,这和前面的内容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创建一个QSortFilterProxyModel对象,使用它的setSourceModel()函数将前面定义的QStringListModel传进去,也就是我们需要对这个model进行代理。最后重要的一点是,QListView 的数据源必须设置为 QSortFilterProxyModel,而不是最开始的 model 对象。

作为过滤选项,syntaxBox 添加了三个数据项:

  • syntaxBox->addItem(tr("Regular expression"), QRegExp::RegExp);
  • syntaxBox->addItem(tr("Wildcard"), QRegExp::Wildcard);
  • syntaxBox->addItem(tr("Fixed string"), QRegExp::FixedString);

复制代码

这正是正则表达式的几种类型。正则表达式自己有一套相对通用的语法,但是对于不同的语言环境(例如 Java、C# 和 Python),其具体定义可能会略有差别。这里我们使用的是 Qt 自己的正则表达式处理工具(C++ 本身并没有解析正则表达式的机制,虽然 boost 提供了一套)。第一个 QregExp::RegExp 提供了最一般的正则表达式语法,但这个语法不支持贪婪限定符。这也是 Qt 默认的规则;如果需要使用贪婪限定符,需要使用 QRegExp::RegExp2。尽管在 Qt4 的文档中声明,QRegExp::RegExp2 将会作为 Qt5 的默认规则,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第二个我们提供的是 Unix shell 常见的一种规则,使用通配符处理。第三个即固定表达式,也就是说基本上不使用正则表达式。

接下来我们看看 filterChanged() 函数的实现:

  • void SortView::filterChanged(const QString &text)
  • {
  •     QRegExp::PatternSyntax syntax = QRegExp::PatternSyntax(
  •                 syntaxBox->itemData(syntaxBox->currentIndex()).toInt());
  •     QRegExp regExp(text, Qt::CaseInsensitive, syntax);
  •     modelProxy->setFilterRegExp(regExp);
  • }

复制代码

在这段代码中,首先使用 QComboBox 的选择值创建一个 QRegExp::PatternSyntax 对象;然后利用这个语法规则构造一个正则表达式,注意我们在 QLineEdit 里面输入的内容是通过参数传递进来的,然后设置数据模型代理的过滤表达式。下面可以运行一下看看结果:

上图中,我们输入的是 gr[ae]y 作为正则表达式。这是说,我们希望获取这样一个颜色的名字:它的名字中有这样的四个字母,第一个字母是 g,第二个字母是 r,第三个字母要么是 a,要么是 e,第四个字母是 y。如果找到符合条件的名字,就要把它过滤出来,显示到列表中,不符合条件的全部不显示。我们的程序正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你对这个正则表达式不熟悉,请自行查阅有关正则表达式的内容。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