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49篇 自定义只读模型

楼主:
model/view 模型将数据与视图分割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为不同的视图,QListView、QTableView 和 QTreeView 提供一个数据模型,这样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展示数据的方方面面。但是,面对变化万千的需求,Qt 预定义的几个模型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自定义模型。

类似 QAbstractView 类之于自定义视图,QAbstractItemModel 为自定义模型提供了一个足够灵活的接口。它能够支持数据源的层次结构,能够对数据进行增删改操作,还能够支持拖放。不过,有时候一个灵活的类往往显得过于复杂,所以,Qt 又提供了 QAbstarctListModel 和 QAbstractTableModel 两个类来简化非层次数据模型的开发。顾名思义,这两个类更适合于结合列表和表格使用。

本节,我们正式开始对自定义模型进行介绍。

在开始自定义模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数据结构适合于哪种视图的显示方式?是列表,还是表格,还是树?如果我们的数据仅仅用于列表或表格的显示,那么 QAbstractListModel 或者 QAbstractTableModel 已经足够,它们为我们实现了很多默认函数。但是,如果我们的数据具有层次结构,并且必须向用户显示这种层次,我们只能选择 QAbstractItemModel。不管底层数据结构是怎样的格式,最好都要直接考虑适应于标准的 QAbstractItemModel 的接口,这样就可以让更多视图能够轻松访问到这个模型。

现在,我们开始自定义一个模型。这个例子修改自《C++ GUI Programming with Qt4, 2nd Edition》。首先描述一下需求。我们想要实现的是一个货币汇率表,就像银行营业厅墙上挂着的那种电子公告牌。当然,你可以选择 QTableWidget。的确,直接使用 QTableWidget 确实很方便。但是,试想一个包含了 100 种货币的汇率表。显然,这是一个二维表,并且对于每一种货币,都需要给出相对于其他 100 种货币的汇率(我们把自己对自己的汇率也包含在内,只不过这个汇率永远是 1.0000)。现在,按照我们的设计,这张表要有 100 x 100 = 10000 个数据项。我们希望减少存储空间,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于是我们想,如果我们的数据不是直接向用户显示的数据,而是这种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那么其它货币的汇率都可以根据这个汇率计算出来了。比如,我存储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汇率,日元相对美元的汇率,那么人民币相对日元的汇率只要作一下比就可以得到了。这种数据结构就没有必要存储 10000 个数据项,只要存储 100 个就够了(实际情况中这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两次运算会带来更大的误差,但这不在我们现在的考虑范畴中)。

于是我们设计了 CurrencyModel 类。它底层使用 QMap 数据结构进行存储,QString 类型的键是货币名字,double 类型的值是这种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这里提一点,实际应用中,永远不要使用 double 处理金额敏感的数据!因为 double 是不精确的,不过这一点显然不在我们的考虑中。)

首先从头文件开始看起:

  • class CurrencyModel : public QAbstractTableModel
  • {
  • public:
  •     CurrencyModel(QObject *parent = 0);
  •     void setCurrencyMap(const QMap &map);
  •     int rowCount(const QModelIndex &parent) const;
  •     int columnCount(const QModelIndex &parent) const;
  •     QVariant data(const QModelIndex &index, int role) const;
  •     QVariant headerData(int section, Qt::Orientation orientation, int role) const;
  • private:
  •     QString currencyAt(int offset) const;
  •     QMap currencyMap;
  • };

复制代码

这段代码平淡无奇,我们继承了 QAbstractTableModel 类,然后重写了所要求的几个函数。构造函数同样如此:

  • CurrencyModel::CurrencyModel(QObject *parent)
  •     : QAbstractTableModel(parent)
  • {
  • }

复制代码

rowCount() 和 columnCount() 用于返回行和列的数目。记得我们保存的是每种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而需要显示的是它们两两之间的汇率,因此这两个函数都应该返回这个 map 的项数:

  • int CurrencyModel::rowCount(const QModelIndex & parent) const
  • {
  •     return currencyMap.count();
  • }
  • int CurrencyModel::columnCount(const QModelIndex & parent) const
  • {
  •     return currencyMap.count();
  • }

复制代码

headerData() 用于返回列名:

  • QVariant CurrencyModel::headerData(int section, Qt::Orientation, int role) const
  • {
  •     if (role != Qt::DisplayRole) {
  •         return QVariant();
  •     }
  •     return currencyAt(section);
  • }

复制代码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介绍过有关角色的概念。这里我们首先判断这个角色是不是用于显示的,如果是,则调用 currencyAt() 函数返回第 section 列的名字;如果不是则返回一个空白的 QVariant 对象。currencyAt() 函数定义如下:

  • QString CurrencyModel::currencyAt(int offset) const
  • {
  •     return (currencyMap.begin() + offset).key();
  • }

复制代码

如果不了解 QVariant 类,可以简单认为这个类型相当于 Java 里面的 Object,它把 Qt 提供的大部分数据类型封装起来,起到一个类型擦除的作用。比如我们的单元格的数据可以是 string,可以是 int,也可以是一个颜色值,这么多类型怎么使用一个函数返回呢?回忆一下,返回值并不用于区分一个函数。于是,Qt 提供了 QVariant 类型。你可以把很多类型存放进去,到需要使用的时候使用一系列的 to 函数取出来即可。比如把 int 包装成一个 QVariant,使用的时候要用 QVariant::toInt() 重新取出来。这非常类似于 union,但是 union 的问题是,无法保持没有默认构造函数的类型,于是 Qt 提供了 QVariant 作为 union 的一种模拟。

setCurrencyMap() 函数则是用于设置底层的实际数据。由于我们不可能将这种数据硬编码,所以我们必须为模型提供一个用于设置的函数:

  • void CurrencyModel::setCurrencyMap(const QMap &map)
  • {
  •     beginResetModel();
  •     currencyMap = map;
  •     endResetModel();
  • }

复制代码

我们当然可以直接设置 currencyMap,但是我们依然添加了 beginResetModel() 和 endResetModel() 两个函数调用。这将告诉关心这个模型的其它类,现在要重置内部数据,大家要做好准备。这是一种契约式的编程方式。

接下来便是最复杂的 data() 函数:

  • QVariant CurrencyModel::data(const QModelIndex &index, int role) const
  • {
  •     if (!index.isValid()) {
  •         return QVariant();
  •     }
  •     if (role == Qt::TextAlignmentRole) {
  •         return int(Qt::AlignRight | Qt::AlignVCenter);
  •     } else if (role == Qt::DisplayRole) {
  •         QString rowCurrency = currencyAt(index.row());
  •         QString columnCurrency = currencyAt(index.column());
  •         if (currencyMap.value(rowCurrency) == 0.0) {
  •             return "####";
  •         }
  •         double amount = currencyMap.value(columnCurrency)
  •                             / currencyMap.value(rowCurrency);
  •         return QString("%1").arg(amount, 0, 'f', 4);
  •     }
  •     return QVariant();
  • }

复制代码

data() 函数返回一个单元格的数据。它有两个参数:第一个是 QModelIndex,也就是单元格的位置;第二个是 role,也就是这个数据的角色。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 QVariant 类型。我们首先判断传入的 index 是不是合法,如果不合法直接返回一个空白的 QVariant。然后如果 role 是 Qt::TextAlignmentRole,也就是文本的对齐方式,返回 int(Qt::AlignRight | Qt::AlignVCenter);如果是 Qt::DisplayRole,就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逻辑进行计算,然后以字符串的格式返回。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在 if…else… 里面返回的不是一种数据类型:if 里面返回的是 int,而 else 里面是 QString,这就是 QVariant 的作用了。

为了看看实际效果,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 main() 函数代码: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QApplication a(argc, argv);
  •     QMap data;
  •     data["USD"] = 1.0000;
  •     data["CNY"] = 0.1628;
  •     data["GBP"] = 1.5361;
  •     data["EUR"] = 1.2992;
  •     data["HKD"] = 0.1289;
  •     QTableView view;
  •     CurrencyModel *model = new CurrencyModel(&view);
  •     model->setCurrencyMap(data);
  •     view.setModel(model);
  •     view.resize(400, 300);
  •     view.show();
  •     return a.exec();
  • }

复制代码

这是我们的实际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