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50篇 自定义可编辑模型

楼主:
上一章我们了解了如何自定义只读模型。顾名思义,只读模型只能够用于展示只读数据,用户不能对其进行修改。如果允许用户修改数据,则应该提供可编译的模型。可编辑模型与只读模型非常相似,至少在展示数据方面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可编译模型需要提供用户编辑数据后,应当如何将数据保存到实际存储值中。

我们还是利用上一章的 CurrencyModel,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相同的代码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只列出增加以及修改的代码。相比只读模型,可编辑模型需要增加以下两个函数的实现:

  • Qt::ItemFlags flags(const QModelIndex &index) const;
  • bool setData(const QModelIndex &index, const QVariant &value,
  •              int role = Qt::EditRole);

复制代码

还记得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在 Qt 的 model/view 模型中,我们使用委托 delegate 来实现数据的编辑。在实际创建编辑器之前,委托需要检测这个数据项是不是允许编辑。模型必须让委托知道这一点,这是通过返回模型中每个数据项的标记 flag 来实现的,也就是这个 flags() 函数。这本例中,只有行和列的索引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才允许修改(因为对角线上面的值恒为 1.0000,不应该对其进行修改):

  • Qt::ItemFlags CurrencyModel::flags(const QModelIndex &index) const
  • {
  •     Qt::ItemFlags flags = QAbstractItemModel::flags(index);
  •     if (index.row() != index.column()) {
  •         flags |= Qt::ItemIsEditable;
  •     }
  •     return flags;
  • }

复制代码

注意,我们并不是在判断了 index.row() != index.column() 之后直接返回 Qt::ItemIsEditable,而是返回 QAbstractItemModel::flags(index) | Qt::ItemIsEditable。这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丢弃原来已经存在的那些标记。

我们不需要知道在实际编辑的过程中,委托究竟做了什么,只需要提供一种方式,告诉 Qt 如何将委托获得的用户输入的新的数据保存到模型中。这一步骤是通过 setData() 函数实现的:

  • bool CurrencyModel::setData(const QModelIndex &index,
  •                             const QVariant &value, int role)
  • {
  •     if (index.isValid()
  •             && index.row() != index.column()
  •             && role == Qt::EditRole) {
  •         QString columnCurrency = headerData(index.column(),
  •                                             Qt::Horizontal, Qt::DisplayRole)
  •                                      .toString();
  •         QString rowCurrency = headerData(index.row(),
  •                                          Qt::Vertical, Qt::DisplayRole)
  •                                   .toString();
  •         currencyMap.insert(columnCurrency,
  •                            value.toDouble() * currencyMap.value(rowCurrency));
  •         emit dataChanged(index, index);
  •         return true;
  •     }
  •     return false;
  • }

复制代码

回忆一下我们的业务逻辑:我们的底层数据结构中保存的是各个币种相对美元的汇率,显示的时候,我们使用列与行的比值获取两两之间的汇率。例如,当我们修改 currencyMap["CNY"]/currencyMap["HKD"] 的值时,我们认为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发生了变化,而港币相对美元的汇率保持不变,因此新的数值应当是用户新输入的值与原来 currencyMap["HKD"] 的乘积。这正是上面的代码所实现的逻辑。另外注意,在实际修改之前,我们需要检查 index 是否有效,以及从业务来说,行列是否不等,最后还要检查角色是不是 Qt::EditRole。这里为方便起见,我们使用了 Qt::EditRole,也就是编辑时的角色。但是,对于布尔类型,我们也可以选择使用设置 Qt::ItemIsUserCheckable 标记的 Qt::CheckStateRole,此时,Qt 会显示一个选择框而不是输入框。注意这里的底层数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显示方式的区别。当数据重新设置是,模型必须通知视图,数据发生了变化。这要求我们必须发出 dataChanged() 信号。由于我们只有一个数据发生了改变,因此这个信号的两个参数是一致的(dataChanged() 的两个参数是发生改变的数据区域的左上角和右下角的索引值,由于我们只改变了一个单元格,所以二者是相同的)。最后,如果数据修改成功就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当我们完成以上工作时,还需要修改一下 data() 函数:

  • QVariant CurrencyModel::data(const QModelIndex &index, int role) const
  • {
  •     if (!index.isValid()) {
  •         return QVariant();
  •     }
  •     if (role == Qt::TextAlignmentRole) {
  •         return int(Qt::AlignRight | Qt::AlignVCenter);
  •     } else if (role == Qt::DisplayRole || role == Qt::EditRole) {
  •         QString rowCurrency = currencyAt(index.row());
  •         QString columnCurrency = currencyAt(index.column());
  •         if (currencyMap.value(rowCurrency) == 0.0) {
  •             return "####";
  •         }
  •         double amount = currencyMap.value(columnCurrency)
  •                             / currencyMap.value(rowCurrency);
  •         return QString("%1").arg(amount, 0, 'f', 4);
  •     }
  •     return QVariant();
  • }

复制代码

我们的修改很简单:仅仅是增加了 role == Qt::EditRole 这么一行判断。这意味着,当是 EditRole 时,Qt 会提供一个默认值。我们可以试着删除这个判断来看看其产生的效果。

最后运行一下程序,修改一下数据就会发现,当我们修改过一个单元格后,Qt 会自动刷新所有受影响的数据的值。这也正是 model / view 模型的强大之处:对数据模型的修改会直接反映到视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