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m该不该删?

楼主:
小白求助:
AD中,将原理图网络导入PCB中,包含room的元器件会变绿警告,怎么取消这些警告?
如果直接删除ROOM,那后期再用到ROOM时怎么办?

网友A:
我一搬都删除,再用时再从原理图更新就会回来

网友B:
该不该的问题,应该归结为到底你使用还是不使用,如果暂时不适用,可以先删除的。

网友C:
只有一个原理图,就不用Room,直接删
删了就不告警了
多张图汇总的原理图对应生成的PCB板时,比如多通道时,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搬都删除,再用时再从原理图更新就会回来

是吗?我的怎么重新更新原理图也没有?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该不该的问题,应该归结为到底你使用还是不使用,如果暂时不适用,可以先删除的。

嗯,现在前期不用,但是元器件变绿警告,视觉上挺讨厌,删掉后,后期再用又不知道怎么弄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原理图,就不用Room,直接删
删了就不告警了
多张图汇总的原理图对应生成的PCB板时,比如多通道 ...

是多通道的,做其中多通道模块时使用,其他时候不用。
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设置才好了。
还有拿过之前已经没有room(可能已经删除了)老版本的板子要改的情况,要用到ROOM时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多通道的,做其中多通道模块时使用,其他时候不用。
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设置才好了。
还有拿过之前已 ...

Extra Rom Definition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多通道的,做其中多通道模块时使用,其他时候不用。
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设置才好了。
还有拿过之前已 ...

如rom已经删除了,可以改变原理图,随便增加减少一个元件,再次生成PCB是否重新生产ROO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现在前期不用,但是元器件变绿警告,视觉上挺讨厌,删掉后,后期再用又不知道怎么弄出来了

你每次从原理图更新到PCB的过程中,有个ECO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你不要勾选那个ROOM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rom已经删除了,可以改变原理图,随便增加减少一个元件,再次生成PCB是否重新生产ROOM

试了,没有生成ROOM,正常状态下这样重新导入网络应该是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每次从原理图更新到PCB的过程中,有个ECO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你不要勾选那个ROOM就可以了。

应该是勾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了,没有生成ROOM,正常状态下这样重新导入网络应该是有的吗?

要在工程Project右键,,工程参数
Class Generation下的Generate Rooms的选项勾上
让更新生成ro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在工程Project右键,,工程参数
Class Generation下的Generate Rooms的选项勾上
让更新生成room

太棒了!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复制其中一个room格式时,其中有几个件并没有完全被复制过去的情况,room完全覆盖了元器件的,并不是room范围边上的件

网友B:
不需要,不勾选。。。。。。。。。。看不懂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不勾选。。。。。。。。。。看不懂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