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接收和发送不稳定,需要硬件复位

楼主:
  自己写的stc12c5a60s2单片机程序,一个串口采集电流模块数据,一个定时器采集频率,将数据通过另一个串口发出,一开始上电可以采集一段时间数据,后来电流数据一直为0.00,频率数据正常,硬件复位以后又能正常工作,请教下大神们哪里出问题了

test.c

网友:
信息太少,无法判断。

网友:
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并且越细化越好。

网友A:
你看你的描述么。你就用到两个外设,一个串口,一个定时器。
先检查你的电路的硬件问题,如果硬件没有问题(主要关注点在晶振电路的设计和复位电路的设计,还有Vcc退耦及datasheet中一些关键的说明的地方),那么就去检查你写的软件的问题了。先调试串口,串口完全没有问题后。
可以考虑先用串口打印,在串口调试助手上监视一段时间的数据。

最后,以上没有问题,再考虑接入其他串口进行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的描述么。你就用到两个外设,一个串口,一个定时器。
先检查你的电路的硬件问题,如果硬件没有问题 ...

硬件没有问题,当我输出16进制的数时候,一直调试没有问题,当我转换为字符串打包发送,检测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问题,定时器正常,所以测频率数据正确,但是前面3个数据不正常,一直为数组中的0.00,应该在哪里加一个看门狗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件没有问题,当我输出16进制的数时候,一直调试没有问题,当我转换为字符串打包发送,检测一段时间以后 ...

串口通信还有一个因素是波特率,这个要看你的通信距离。

“检测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问题”
为啥先不用串口调试助手呢?串口打印有助于你数据到底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通信还有一个因素是波特率,这个要看你的通信距离。

“检测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问题”
为啥先不 ...

我就是用的串口调试助手看的,波特率都是9600,就是检测设备有干扰,会让单片机好像失效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的串口调试助手看的,波特率都是9600,就是检测设备有干扰,会让单片机好像失效一样

因为你现场的环境我不知道,所以给你说不好。。。。。。

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的程序的问题  。当然了你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
检查一下,出问题的时候,采集的数是否正确。采集正确的话, 就检查,转发后是不是不对。看看程序逻辑处理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