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C14芯片uart接收中断问题

楼主:
在LPC11C14的芯片上使用Uart串口中断方式接收数据,FIFO中断触发字节数设置的是4字节触发,在PC端使用串口助手发送“hello”5个字符信息,LPC11C14没有任何反应,调试时候发现,进入中断处理函数的时候,中断类型一直都是超时中断,正常情况不是应该是直接以FIFO字节达到触发值引起的中断吗

网友:
问题补充:
      1、正常理想状态
           我通过uart的接收中断方法来获取uart接收数据,具体实现手段是设置uart的FIFO接收4字节触发,这样只要我在PC的串口助手软件上发送一个“hell”会直接触发一次FIFO接收中断,然后我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一次性拿出4个字节。
          如果有发送次数不超过4个字节的,肯定无法触发FIFO接收中断,这个时候就使用到接收超时中断,在超时中断处理中将不足4字节的数据从FIFO中取出
      2、实际现象
           当我在PC端用串口助手发送"hell"的时候发现,一致都是以超时中断的方式进去的,而不是以FIFO字数达到4的触发上限进入的

网友A:
PC 发送 hell 4 个字符可能中间有一定的延时,毕竟电脑不是实时操作系统(Linux 打过补丁的除外),建议用逻辑分析仪器抓包看一下线路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 发送 hell 4 个字符可能中间有一定的延时,毕竟电脑不是实时操作系统(Linux 打过补丁的除外),建议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