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AB01DH最小评估板

楼主:
(图片)

网友A:
好窄的条板,宽不到5mm,画的不赖
只说一点PCB的外边框Keep-Out Layer感觉不是按坐标整的吧,有一点点毛刺还是建议外边框线按坐标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窄的条板,宽不到5mm,画的不赖
只说一点PCB的外边框Keep-Out Layer感觉不是按坐标整的吧,有一点点毛刺 ...

多谢提醒,Keep-Out层4个角没有对齐也没做圆角处理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这个板子是一颗mems麦克风
底部出孔,中间黑色的是通孔,焊盘4是GND

我在画封装的时候中间通孔通过在机械层放置实心圆弧实现,焊盘4也用的圆弧,然后在圆弧里加了4个小焊盘

这样做有问题是通孔在3D视图下不容易被观察到,画GND线的时候也只能在4个焊盘处引线
处理它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
以前我试过用过孔或者带孔的焊盘,手工焊接时容易进锡把孔堵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提醒,Keep-Out层4个角没有对齐也没做圆角处理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这个板子是一颗mems麦克风
底部 ...

AD就这样,3D效果显示有限
可以类似制作十字花焊盘,梅花焊盘,热风焊盘,这些焊盘在AD中制作比较麻烦
中间焊盘手工确实容易

网友C:
楼主你好,这个MEMS麦克风可以手工焊接吗?具体怎么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这个MEMS麦克风可以手工焊接吗?具体怎么焊接?

正常就是用热风枪吹,先把PCB和麦克风焊盘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