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欠压工作寿命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个模块里面用到了LP38692-ADJ芯片,之前是3.3V转2.5V给运放供电,总电流不到0.1A,最近发现优化参数时2.5V电压不够用,可以直接使用3.3V供电,但是这样得飞线,比较麻烦,模块已经量产了,于是我改变电阻值将输出电压调节到3.1V,芯片手册说25℃ 3.3V输出0.1A负载时压降为典型值80mV,最大值145mV,但是温度变化会导致压降变化,有可能低温时输出就达不到3.1V,但输出电压降低对于后端电路是无所谓的,主要是此时LDO工作在输入欠压模式,永远都达不到目标输出电压,如果LDO在这种状态一直工作,会不会影响LDO寿命

网友A:
看完楼主的问题,就问一个LDO的寿命问题?

只要IC工作的环境(温度、湿度、清洁度、振动等因素)符合要求
所以,仔细看楼主用的哪种LDO的datasheet,看工作温度范围等,手册的好多图表中,25°C只是芯片一般测试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楼主的问题,就问一个LDO的寿命问题?

只要IC工作的环境(温度、湿度、清洁度、振动等因素)符合要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说的意思是,只考虑欠压这种情况,不考虑起的因素的情况下。

网友B:
没有寿命问题,只是调整管得不到足够的压降,输出稳压不好而已。
1. LDO不焊,在原LDO的IN-OUT间焊短路线或0Ω电阻。
2. 换个同封装,需要压降更小的LDO。

先弄清原LDO的设计意图 (比如是为给后级运放更稳定的电压,还是为与3.3V电源隔离等),再决定修改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说的意思是,只考虑欠压这种情况,不考虑起的因素的情况下。

欠压没有影响,影响寿命的环境很重要
注意LDO使用的时候,压差不要太大,
LP38690 ADJ的手册,-40°到+125°温度特性很好
LDO一般使用的时候比较注意压差不能太大,如是温湿度环境下,要能够承受足够的功耗,这个功耗要根据自己负载可以匡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寿命问题,只是调整管得不到足够的压降,输出稳压不好而已。
1. LDO不焊,在原LDO的IN-OUT间焊短路线 ...

谢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