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RC522和PN532有什么区别?

楼主:
RFID RC522和PN532的区别
简单的说,就是协议支持的类型 PN 比RC系列更多。 PN支持NFC协议,RC主要是支持ISO14443A/B。

RC522是一款NXP 公司的支持ISO14443A协议的高频的射频芯片,PN532这个款芯片是支持NFC功能一款射频芯片,也是NXP公司的。

RC522特性
◆高集成度的调制解调电路;
◆采用少量外部器件,即可将输出驱动级接至天线;
◆支持 ISO/IEC 14443 TypeA 和MIFARE®通信协议;
◆ 读写器模式中与 ISO 14443A/MIFARE®的通信距离高达50mm,取决于天线的长度和调谐。
◆支持 ISO 14443 212kbit/s 和424kbit/s 的更高传输速率的通信。
◆支持 MIFARE® Classic 加密;
◆支持的主机接口:
-10Mbit/s 的SPI 接口
-I2C 接口,快速模式的速率为400kbit/s,高速模式的速率为3400kbit/s
-串行UART,传输速率高达1228.8kbit/s,帧取决于RS232 接口,电压电平取决于提供的管脚电压
◆64 字节的发送和接收FIFO 缓冲区;
◆灵活的中断模式;
◆可编程定时器。
◆具备硬件掉电、软件掉电和发送器掉电 3 种节电模式,前两种模式雷同于MFRC500 和 CL RC400,其特有的“发送器掉电”则可关闭内部天线驱动器,即关闭RF 场;
◆内置温度传感器,以便在芯片温度过高时自动停止 RF 发射;
◆采用相互独立的多组电源供电,以避免模块间的相互干扰,提高工作的稳定性;
◆具备 CRC 和奇偶校验功能,CRC 协处理器的16 位长CRC 计算多项式固定为:x16+x12+x5+1,符合ISO/1EC14443 和CCTITT 协议;
◆内部振荡器,连接 27.12MHz 的晶体;
◆2.5~3.3V 的低电压低功耗设计;
◆工作温度范围-30~+85℃;
◆5mm×5mm×0.85mm 的超小体积。

RC522应用场合
RC522 适用于各种基于ISO/IEC 14443A 标准并且要求低成本、小尺寸、高性能以及单电源的非接触式通信的应用场合。

▲三表;
▲板上单元;
▲公共交通终端;
▲便携式手持设备;
▲非接触式公用电话。

PN532工作模式
●读写器模式,支持ISO/IEC14443A/MIFARE®机制
●读写器模式,支持FeliCa机制
●读写器模式,支持ISO/IEC14443B机制
●卡操作模式,支持ISO14443A/MIFARE®机制
●卡操作模式,FeliCa机制
●ISO/IEC18092,ECM340点对点

pn532特性
●带40kBROM和1kBRAM的80C51微控制器内核
●高度集成的模拟电路,解调和译码响应
●输出缓冲驱动器通过最少量的外部无源器件连接天线
●集成了RF场检测器
●集成了数据模式检测器
●支持ISO/IEC14443A/MIFARE®
●只在读写器模式中支持ISO/IEC14443B
●在读写器模式中典型工作距离超过50mm,具体距离由天线尺寸、调谐和电源决定
●在NFCIP-1模式下工作距离高达50mm,具体视天线的尺寸、调谐以及电源而定
●在卡操作模式中典型工作距离约为100mm,具体距离由天线尺寸、调谐和外部场强度决定
●在读写器模式中,支持MifareClassic加密,可支持212kbit/s和424kbit/s两种更高数据传输速率
●FeliCa模式下,支持106kbit/s、212kbit/s和424kbit/s的通信波特率
●集成了NFCIP-1的RF接口,传输速率高达424kbit/s
●支持主机接口:
-SPI接口
-I2C接口
-串行UART
●灵活的中断模式
●低功耗模式一硬件掉电模式一软件掉电模式
●当器件处于掉电模式时能够通过I2C、HSU和SPI接口自动唤醒
●可编程定时器
●石英晶体振荡器
●2.7V~5.5V的电源

唤醒PN532条件
将芯片唤醒必须满足以下3个条件
1)PVDD引脚拉高
2)I2C模式下发送地址48h,SPI模式下将NSS拉低,串口模式下的其实数据头必须为0x55,0x5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3,0xFD,0xD4,0x14,0x01,0x17,0x00
3)主机必须发送命令140200(虚拟模式)或者1401(正常模式)

网友A:
要玩肯定PN532啊,支持的更多

网友:
楼主。有这样的成品资料吗?

网友B:
我是做这么方面产品的一个工厂,想问下 你那边能有技术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这么方面产品的一个工厂,想问下 你那边能有技术支持吗?

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玩肯定PN532啊,支持的更多

PN532自然支持得多,但价格也贵,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