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在开关电源中的电容为什么要求“高频低阻”?

楼主:
在开关电源中的电容为什么要求“高频低阻”?

网友:
越是“高频低阻”,越是接近理想电容。
开关电源中的电容,尤其是电解电容,往往工作于比较恶劣的条件下:频率高,电流大。等效电阻大了,电容会发热,发热会减少电容寿命,甚至爆裂。

网友:
大功率高频放大器中谐振回路里面的电容,工作条件更恶劣,频率高,电压高,电流大。几百pF的电容,体积可能有几十厘米直径,十厘米厚。

网友:
maychang已经回答了,还是补充一下
电容在某个工作频率时候的等效电路,忽略引线电感的情况下看作是R和C并联

高频时的容抗越低,电容消耗的功率越小,这个也影响到开关电源的效率。
还有电容的寿命与温度有关,温度越高寿命越短

网友:
ESR的害处,在开关电源是滤波及退耦的效果,在振荡器或调谐器是Q值,强功率高频应用更大的妨碍,是 介质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