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8335的CAN通讯协议

楼主:
CAN通讯可以做到一发多收,我现在需要用一块DSP通过CAN通讯发送给其他两块DSP,那我应该怎么配置呢?可以吧两块DSP得到地址配置成一样吗?
但是地址配置成一样的话,就不能判断是哪块DSP给发送数据的DSP回的消息?

多谢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肯定是配置成不同的地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配置成不同的地址啊。

那要怎么做呢?有什么方法做到CAN的一发多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怎么做呢?有什么方法做到CAN的一发多收吗

不同设备需要不同的ID,ID一样会出问题的。一发多收,硬件连接好了。接收就用程序去处理。

网友:
接收地址一样,就可以一发多收

网友:
可以像以太网那样,每一台设备可配置的地址为0~254,然后255作为广播地址,需要群发的数据使用广播地址进行发送,需要一对一发送的就使用各自唯一的地址即可,有其他需求的还可以设置组播等方式

网友:
用两个收发器,28335有ECANa和ECANb,

网友:
一发多收,接收的时候设置筛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