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为什么耳机不用插电源,而音响需要插电源?

楼主:
为什么耳机不用插电源,而音响需要插电源?

网友A:
是你问我答环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问我答环节了吗?

有疑问,请有经验的朋友们帮忙解答哦

网友B:
耳机属于音响的一部分。 音响概念一般包括音源、放大器、电声单元(耳机音箱等)三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机属于音响的一部分。 音响概念一般包括音源、放大器、电声单元(耳机音箱等)三大部分。

音响中的放大器是需要电源的  其它不需要电源

网友C:
耳机需要的功率比较小,数十毫瓦即可,声卡提供的功率已经满足耳机的需要,所以耳机不必接电源。
音响中扬声器的功率远大于耳机,这就需要将小信号放大到足以驱动扬声器的地步,而放大器需要电源。越是大功率音响,越是需要大功率电源。某些音响输出功率达千瓦。
某些高档耳机,需要的功率较大,也需要将小信号进行放大。这样的放大器俗称耳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需要的功率比较小,数十毫瓦即可,声卡提供的功率已经满足耳机的需要,所以耳机不必接电源。
音响中扬 ...

说的很详细、全面。感谢

网友:
楼主没有交待清楚条件,关键在于前端是什么?maychang的回帖算是猜测了楼主的语境。严格来说,楼主的问题不能成立,因为在没有适当的约束条件下,耳机和音响并不属于同类设备,不能拿来直接比较。

网友:
蓝牙耳机、主动降噪耳机都得要电源(带有电池)。

网友:
耳机里面就是个扬声器,而音响里面有功放的,声音信号经过功放放大后驱动扬声器

网友:
耳机需要的功率小,音响需要大功率

网友:
耳机中的线圈内阻很小,需要驱动发声的电压值也很小,而耳机的左右声道输出,完全能够驱动耳机中的线圈使其震动发声。而音箱的线圈内阻较大,一般是8欧或者更大一些,所以需要电源驱动,且对于电源的杂讯要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