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elper2416并口使用问题

楼主:
求助:
我用Helper2416核心板的 DATA BUS (自己画的底板,此数据总线在核心板上有,在Helper2416的开发板上没有)作为LCD的驱动接口,对应接口如下:
核心板:   LCD
nCS2 :      CS
nWR:        WR
nRD:         RD
ADDR2:     RS (H 数据寄存器操作,L 命令寄存器操作)
DATA0-DATA7:    数据线

程序中使用 0x10000000 作为读写命令地址,0x10000004作为数据读写地址。
发现调试过程中,命令是可以写入LCD的(通过LCD显示的背景变化等可以看出),应该说CS、WR、DATA0-DATA7都是对的,但是数据却写不进。
用示波器看,发现ADDR2没有变化,一直为L(对应地址0x10000004,ADDR2应该为H),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ADDR2有没有在核心板上实际引出来?

网友:
已经解决了,使用 ADDR2 作为 LCD 的指令和数据选择时,读写数据地址为 0x10000008。
主要受以前使用过的 2440 核心板的影响,以前的核心板使用 ADDR2 作为 LCD 的 RS 时,读写数据的地址为 0x10000004。
可能是核心板设计时,考虑到数据位数,地址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
好的,解决了就好,几天没来,没及时看到问题,抱歉!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