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54篇 剪贴板

楼主:
剪贴板的操作经常和前面所说的拖放技术在一起使用。大家对剪贴板都很熟悉。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成一个数据存储池,外面的数据可以存进去,里面数据也可以取出来。剪贴板是由操作系统维护的,所以这提供了跨应用程序的数据交互的一种方式。Qt 已经为我们封装好很多关于剪贴板的操作,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应用中很容易实现对剪贴板的支持,代码实现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 class ClipboardDemo : public QWidget
  • {
  •     Q_OBJECT
  • public:
  •     ClipboardDemo(QWidget *parent = 0);
  • private slots:
  •     void setClipboardContent();
  •     void getClipboardContent();
  • };

复制代码

我们定义了一个 ClipboardDemo 类。这个类只有两个槽函数,一个是从剪贴板获取内容,一个是给剪贴板设置内容。

  • ClipboardDemo::ClipboardDemo(QWidget *parent)
  •     : QWidget(parent)
  • {
  •     QVBoxLayout *mainLayout = new QVBoxLayout(this);
  •     QHBoxLayout *northLayout = new QHBoxLayout;
  •     QHBoxLayout *southLayout = new QHBoxLayout;
  •     QTextEdit *editor = new QTextEdit;
  •     QLabel *label = new QLabel;
  •     label->setText("Text Input: ");
  •     label->setBuddy(editor);
  •     QPushButton *copyButton = new QPushButton;
  •     copyButton->setText("Set Clipboard");
  •     QPushButton *pasteButton = new QPushButton;
  •     pasteButton->setText("Get Clipboard");
  •     northLayout->addWidget(label);
  •     northLayout->addWidget(editor);
  •     southLayout->addWidget(copyButton);
  •     southLayout->addWidget(pasteButton);
  •     mainLayout->addLayout(northLayout);
  •     mainLayout->addLayout(southLayout);
  •     connect(copyButton, SIGNAL(clicked()), this, SLOT(setClipboardContent()));
  •     connect(pasteButton, SIGNAL(clicked()), this, SLOT(getClipboardContent()));
  • }

复制代码

主界面也很简单:程序分为上下两行,上一行显示一个文本框,下一行是两个按钮,分别为设置剪贴板和读取剪贴板。最主要的代码还是在两个槽函数中:

  • void ClipboardDemo::setClipboardContent()
  • {
  •     QClipboard *board = QApplication::clipboard();
  •     board->setText("Text from Qt Application");
  • }
  • void ClipboardDemo::getClipboardContent()
  • {
  •     QClipboard *board = QApplication::clipboard();
  •     QString str = board->text();
  •     QMessageBox::information(NULL, "From clipboard", str);
  • }

复制代码

槽函数也很简单。我们使用 QApplication::clipboard() 函数获得系统剪贴板对象。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 QClipboard 指针。我们可以从这个类的 API 中看到,通过 setText(),setImage() 或者 setPixmap() 函数可以将数据放置到剪贴板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剪贴或者复制的操作;使用 text(),image() 或者 pixmap() 函数则可以从剪贴板获得数据,也就是粘贴。

另外值得说的是,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QTextEdit 默认就支持 Ctrl+C, Ctrl+V 等快捷键操作的。不仅如此,很多 Qt 的组件都提供了很方便的操作,因此我们需要从文档中获取具体的信息,从而避免自己重新去发明轮子。

QClipboard 提供的数据类型很少,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继承 QMimeData 类,通过调用 setMimeData() 函数让剪贴板能够支持我们自己的数据类型。具体实现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有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在 X11 系统中,鼠标中键(一般是滚轮)可以支持剪贴操作。为了实现这一功能,我们需要向 QClipboard::text() 函数传递 QClipboard::Selection 参数。例如,我们在鼠标按键释放的事件中进行如下处理:

  • void MyTextEditor::mouseReleaseEvent(QMouseEvent *event)
  • {
  •     QClipboard *clipboard = QApplication::clipboard();
  •     if (event->button() == Qt::MidButton
  •             && clipboard->supportsSelection()) {
  •         QString text = clipboard->text(QClipboard::Selection);
  •         pasteText(text);
  •     }
  • }

复制代码

这里的 supportsSelection() 函数在 X11 平台返回 true,其余平台都是返回 false。这样,我们便可以为 X11 平台提供额外的操作。

另外,QClipboard 提供了 dataChanged() 信号,以便监听剪贴板数据变化。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