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广播站的扬声器与用白铁皮制成的扬声器在放大声音时的原理有什么区别

楼主:
广播站使用的扬声器与用白铁皮制成的圆锥形简制扬声器在实现声音放大时的原理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什么区别。
应该注意:这里没有声音的“放大”。广播站使用的号角式扬声器的号角,只不过改变了自由空气的声阻抗,并没有“放大”声音。

网友A:
不知楼主说的“广播站使用的扬声器”和“白铁皮……扬声器”到底指的是什么,应该使用技术术语精确表达。现在的扬声器几户都是动圈式扬声器,另有极少量的压电陶瓷扬声器,过去则还有舌簧式扬声器等但早已淘汰了很多年。那种圆锥型扬声器叫做“号筒式扬声器”,相当于在动圈扬声器上加了一个集音号筒,令声音定向传播,这可不是声音放大,扬声器是无法实现声音放大功能的,除了一种古老的“压缩空气式扬声器”,但那货早就淘汰了,而且极少使用。压缩空气扬声器的声音放大能源来自于空压机,本质上是一只机器驱动的长号,通过音频功放驱动的阀门通过开度来控制共振腔的谐振频率来发声,音质极差且频带极窄,大功率电子管功放出现后就立刻淘汰了。

网友A:
补充,压缩空气式扬声器也不能说完全淘汰,它的一种变形则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空袭警报器”。空袭警报器的发声固定,可以不用电力驱动,手摇的机械运动就可以令起发声。当然,在有条件时还是电力驱动的,但原理并非直接电声能量转换,而是依旧先通过电动机转换为机械能带动鸣轮旋转发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说的“广播站使用的扬声器”和“白铁皮……扬声器”到底指的是什么,应该使用技术术语精确表达。现 ...

不好意思,我的描述不清除。
其实我的意思是广播站使用的扬声器是模拟放大器,而白铁皮制作的圆锥形简易扬声器就像我们两手放在嘴前大声说话那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区别。
应该注意:这里没有声音的“放大”。广播站使用的号角式扬声器的号角,只不过改变了自由空气 ...

我的描述不准确,抱歉。
其实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个:广播站使用的扬声器使用的是模拟放大器,利用电池提供的能量将人声(使用声音传感器转换为输入信号)放大后输出(传出电信号驱动鼓盆发声);
白铁皮制成的圆锥形简制扬声器是利用声波的叠加放大原理实现人声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的描述不清除。
其实我的意思是广播站使用的扬声器是模拟放大器,而白铁皮制作的圆锥形简易 ...

描述大有问题啊。扬声器是模拟放大器?扬声器是电声能量转换元件,一般由音频功率放大器驱动,本身可不是放大器。而且音频功放不仅有模拟的,还有D类功放,现在用的越来越多,在数量上反而大有占主流之势,现在的微型媒体播放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等大多数都是用的D类功放。号筒式扬声器一样由常规音频功放驱动,结构可以是传统模拟结构的AB类功放,也可以是D类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描述不准确,抱歉。
其实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个:广播站使用的扬声器使用的是模拟放大器,利用电池提供 ...

理解错误。不论是常规的纸盆扬声器还是号筒式扬声器都需要功放驱动,本身不具备声音放大功能,顶多有个转换效率之分。唯一的例外前帖中已讲了。放大是需要能量注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的描述不清除。
其实我的意思是广播站使用的扬声器是模拟放大器,而白铁皮制作的圆锥形简易 ...

广播站使用的扬声器不是放大器。
无论哪种扬声器,舌簧式、动圈式、压电式……都不是放大器,仅仅是将音频电能转换成声音能量的装置,将其称为换能器也可以(实际上,和超声领域的所谓换能器是一致的)。
放大器指的是将小信号幅度放大(实际上功率也同时放大)的装置。从能量角度,放大器是将直流电源所提供的能量转化为其所输出的音频电能的装置。
扬声器只有一个端口,是电能输入的端口。放大器有三个端口,一个信号输入端口,一个信号输出端口,第三个是电源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描述不准确,抱歉。
其实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个:广播站使用的扬声器使用的是模拟放大器,利用电池提供 ...

你所说的“白铁皮制成的圆锥形简制扬声器”,仅仅是号角式扬声器的号角(或者叫号筒)部分。严格地说,你所说的“白铁皮制成的圆锥形简制扬声器”并不是扬声器,它不起能量转换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补充,压缩空气式扬声器也不能说完全淘汰,它的一种变形则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空袭警报器”。空袭 ...

气动扬声器一直都在用,只不过用途比较偏门。80年代初对金门喊话仍在使用的大型的气动喇叭,近年还用于消雾霾。电动机带动鸣轮的,小时候修警用电棍时见过。
近年HIFI界也在玩气动喇叭,如海尔式高音单元,频响在3K-40K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气动扬声器一直都在用,只不过用途比较偏门。80年代初对金门喊话仍在使用的大型的气动喇叭,近年还用于消 ...

拿这货来消雾霾纯属胡闹,就算有助于雾霾本身的浓度降低,但污染物根本清除不了,甚至不会有丝毫降低,纯属掩耳盗铃,加上本身造成的污染只能说弊远大于利。
海尔式高音单元听说过,但不关心HIFI久矣,不提醒都想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这货来消雾霾纯属胡闹,就算有助于雾霾本身的浓度降低,但污染物根本清除不了,甚至不会有丝毫降低,纯 ...

此贴不讨论雾霾,只讨论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