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CH554评测】--5.2、USB host例程学习及验证--代码

楼主:
      沁恒针对USB HOST应用提供的代码文件如下两个:

1、USBHOST.C:  CH554 USB主机控制传输函数定义,主要是设备枚举部分,控制传输部分
2、USBHostHUB_KM.C: USB主机应用例子,初始化和枚举USB端口连接的设备,支持一级外部HUB,可以操作USB键鼠和HUB,打印机,包含HID类命令处理

      首先自己建立工程项目文件(过程参考我前面的评测帖子),编译烧录。嗯,一切正常。
      先用一个无线鼠标的接收器测试,结果发现,评估板先上电后,结果如下图。

      再把无线鼠标的接收器接入CH554评估板的USB母座,一切都正常,结果如下图。

      在评估板上电状态下,把无线鼠标的接收器拔出来,会在调试串口输出“USB dev out”

      但如果先把无线鼠标的接收器接入CH554评估板的USB母座。结果发现,评估板还没有上电时,D1电源指示灯就亮了。再评估板上电,结果串口没有任何输出。即使复位或重新上电串口都没有任何输出。

      把无线鼠标的接收器拔出后,串口没有任何输出。但评估板复位或重新上电后,串口输出如下(与评估板不插无线鼠标的接收器上电一样)。

      试着插入一个小容量USB盘测试,评估板上电后,把小容量USB盘接入CH554评估板的USB母座,识别正常。结果如下图。

      换个USB键盘测试,评估板上电后,把USB键盘接入CH554评估板的USB母座,结果如下图。

      换个USB游戏遥控器测试,评估板上电后,把USB游戏遥控器接入CH554评估板的USB母座,结果如下图。

      分析串口打印出来的信息,最后在USBHOST.H中发现返回错误状态码:
// 各子程序返回状态码
#define ERR_SUCCESS         0x00    // 操作成功
#define ERR_USB_CONNECT     0x15    /* 检测到USB设备连接事件,已经连接 */
#define ERR_USB_DISCON      0x16    /* 检测到USB设备断开事件,已经断开 */
#define ERR_USB_BUF_OVER    0x17    /* USB传输的数据有误或者数据太多缓冲区溢出 */
#define ERR_USB_DISK_ERR    0x1F    /* USB存储器操作失败,在初始化时可能是USB存储器不支持,在读写操作中可能是磁盘损坏或者已经断开 */
#define ERR_USB_TRANSFER    0x20    /* NAK/STALL等更多错误码在0x20~0x2F */
#define ERR_USB_UNSUPPORT   0xFB    /*不支持的USB设备*/
#define ERR_USB_UNKNOWN     0xFE    /*设备操作出错*/

其中
#define ERR_USB_BUF_OVER    0x17    /* USB传输的数据有误或者数据太多缓冲区溢出 */
#define ERR_USB_TRANSFER    0x20    /* NAK/STALL等更多错误码在0x20~0x2F */

可以得知评估板在获得设备描述,初始化设备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调试串口输出信息给出错误标号17。通过跟踪调试串口输出信息(多次放置打印信息,确定错误位置),问题定位到CtrlGetDeviceDescr()函数,中下面这一句:
    UsbDevEndp0Size = ( (PXUSB_DEV_DESCR)TxBuffer ) -> bMaxPacketSize0;          // 端点0最大包长度,这是简化处理,正常应该先获取前8字节后立即更新UsbDevEndp0Size再继续
/*******************************************************************************
* Function Name  : CtrlGetDeviceDescr
* Description    : 获取设备描述符,返回在TxBuffer中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ERR_USB_BUF_OVER 描述符长度错误
                   ERR_SUCCESS      成功
                   其他
*******************************************************************************/
UINT8   CtrlGetDeviceDescr( void )
{
    UINT8   s;
    UINT8   len;
    UsbDevEndp0Size = DEFAULT_ENDP0_SIZE;
    CopySetupReqPkg( SetupGetDevDescr );
    s = HostCtrlTransfer( TxBuffer, (PUINT8)&len );                                      // 执行控制传输
    if ( s != ERR_SUCCESS )
    {
        return( s );
    }

#if DE_PRINTF
                printf( "CtrlGetConfigDescr3\n" );
#endif

    UsbDevEndp0Size = ( (PXUSB_DEV_DESCR)TxBuffer ) -> bMaxPacketSize0;          // 端点0最大包长度,这是简化处理,正常应该先获取前8字节后立即更新UsbDevEndp0Size再继续
    if ( len < ( (PUSB_SETUP_REQ)SetupGetDevDescr ) -> wLengthL )
    {
        return( ERR_USB_BUF_OVER );                                              // 描述符长度错误
    }
#if DE_PRINTF
                printf( "CtrlGetConfigDescr4\n" );
#endif

    return( ERR_SUCCESS );
}

可以看出,沁恒的代码做了简化,不是按USB规范处理。所以有些没想到的情况下就出错了。
正确的应该是像上篇帖子提到的:注意(6)(7)(8)步骤,主机先通过地址0获取部分从设备的设备描述符,获取最大数据包长度 ,然后复位总线,通知从设备切换通讯地址,接下来使用新地址获取从设备的完整的设备描述符。

具体的代码请沁恒的技术支持帮忙改改吧。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ang_ale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分析串口打印出来的信息,最后在USBHOST.H中发现返回错误状态码:

网友:
@沁恒USB单片机   @SuiBianLiuLiu 请帮忙看看。谢谢!

另外沁恒USB分析仪能否查看单片机做主机和从机(比如USB鼠标)的通讯?PC做主机和从机的通讯实际上有许多软件可以实现监控,但单片机做主机就没办法了,也许这就是沁恒USB分析仪和网络分析仪的价值所在吧。

网友:
另外还有个问题是:我的USB无线鼠标的接收器好像并没有被识别成鼠标设备或者HID设备,例子程序中后面的的代码也没法执行。
————————————
这个问题解决了,USB无线鼠标的接收器被识别成复合设备。但是数据还是有问题。感觉和帖子里的问题是同一个。

网友A:
1、提供的那个例子是操作键鼠的,其他的设备需要针对性调试的。包括如复合设备、手柄等等都是需要针对性调试的。如需协助可以直接联系沁恒的技术支持025-89692393。
2、沁恒的USB分析仪可以获取USB主机和设备之间的USB通讯数据,并不限定主机或设备是何种设备,不管是windows,linux,mac还是单片机都可以。3、
     上图这个,P1和P2两个USB口的VCC和GND是连通的,所以P1插上USB后P2口也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提供的那个例子是操作键鼠的,其他的设备需要针对性调试的。包括如复合设备、手柄等等都是需要针对性调 ...

可我把鼠标或键盘接入时,都会出错。所以,目前的代码还是不够健壮。

网友B:
设备描述符固定18字节,你说的规范也不是标准规范,正常PC也会取固定数据。真正有用的是取配置描述符,先获取长度,然后取完整的,你看看这个函数就知道了,所以只能说你看的很细但是不够细致。
先插不识别的问题,如果完全不打印,说明很有可能是你的设备不太规范,上电时D+ 上被检测到高电平进入BOOT了。
例子毕竟是例子,不可能在例子里面识别所有的设备,但是枚举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先插如果只要打印开始信息,检测不到设备连接,可以加另外一种检测方法,检测D+ 或者D-有没有高电平,说明设备是否接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描述符固定18字节,你说的规范也不是标准规范,正常PC也会取固定数据。真正有用的是取配置描述符,先获 ...

我换了有线USB鼠标和有线USB键盘插入,也会报错。跟踪分析代码,感觉是在获取设备描述符的过程中出错了。你可以多用几种有线鼠标和键盘试试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