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an8720 无操作系统 使用hal库 无法连接网络

楼主(2018-05-18):
stm32 lan8720 无操作系统 使用hal库 无法连接网络
我用的是stm32f407 再加lan8720,用的stm32cube配置的工程,烧进去以后,网口亮了,程序正常运行,可就是ping不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只给了个笼统的说明,既没有代码也没有硬件连接图片,什么大神也给你解决不了问题啊?先硬件没问题,后细心检查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