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光模块的兼容性

楼主:
经常买光模块的人都知道,光纤模块通常需要确认兼容码,因为目前市面上存在2种,一种是高性能的兼容模块,一种是原交换机品牌光模块.两者之间的价格差距较大,
下面我们简单认识一下
首先,其实两者的光模块制造商都是一样的,全球比较全体系的光模块制造商就几家,如finisar,爱华高,不管是品牌商还是第三方厂商都是请专门的光模块制造商(也就是代工工厂)按照市场上的,协议和标准做的光模块,不符合要求的也不会被市场接受,直接被淘汰掉,因为代工厂商OEM生产的模块和卖给其他品牌商的产品都是一样的.
直接举个例子,双纤SFP+ 10km,本来厂家成本出厂价大概是80元,贴了牌后,由于品牌效应和经销商,层层代理商的环节,到了顾客手上,价格已经是出厂价的很多倍数了.可想而知,如果客户直接从代加工厂采购,成本能省多少.

但是品牌光模块价格虽然价格贵,但是也有他贵的道理OEM商的标准化部件的技术上会增加一些创新的改进,比如改变链路设置序列,用加密密匙验证合法的部件,加强与专门有/非标准件的链接检测方案,以及在网络操作系统中执行白名单,使得自家的交换机只接纳自家编制妈的光模块,让用户只能选择他们的配套产品.
但是,第三方模块商可以通过对模块的分析,独立实现解码和写码,一个OEM商给模块加的码基本上只有一个或几个,优秀的兼容模块商可以同时掌握多个OEM商的代码,提供多家OEM上的兼容模块,使得客户购买和安装的时候轻松方便很多.但是成本上并没有增加多少.
兼容模块商是如何测试兼容光模块的兼容性的?
光模块在出货前都会进行交换机兼容测试,保证每个模块都能100%兼容。我们提供兼容各大品牌网络设备的交换机,如思科、瞻博、华为、惠普、华三、阿尔卡特、MikroTik等。
光模块的质量能直接影响到光纤链路的传输效果,虽然原装光模块的质量很好,但是它的价格很贵。现在很多供应商提供的兼容光模块完全可以和原装光模块相媲美,而且价格很有优势,可以帮助用户节省大量成本。

网友A:
应该是需要看不同产品的性能差异:
例如吞吐量、传输时延、丢包率、分光比等吧;
另外需要看软件差异

网友:
对,您说的有道理
另外您说的应该是指光模块是否具备SFF-8472标准规定的数据诊断监控接口(DDMI)
SSFF-8472标准是判断兼容光模块的质量和兼容性是否过关的关键因素,它由SFF委员会制定,用来定义光模块的数据诊断监控接口(DDMI),可以帮助我们实时了解光模块参数。当光模块运行过程中的某项或多项数据超过生产商规定的标准参数时,它有告警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需要看不同产品的性能差异:
例如吞吐量、传输时延、丢包率、分光比等吧;
另外需要看软件差异

:handshak
对,您说的有道理
另外您说的应该是指光模块是否具备SFF-8472标准规定的数据诊断监控接口(DDMI)
SSFF-8472标准是判断兼容光模块的质量和兼容性是否过关的关键因素,它由SFF委员会制定,用来定义光模块的数据诊断监控接口(DDMI),可以帮助我们实时了解光模块参数。当光模块运行过程中的某项或多项数据超过生产商规定的标准参数时,它有告警功能。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兼容模块价格确实便宜,那材料和原装的是一样的吗?在传输中会出现告警现象吗?出现了告警该如何办呢?价格诱惑太大,又有三年质保,诱惑太大,想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兼容模块价格确实便宜,那材料和原装的是一样的吗?在传输中会出现告警现象吗?出现了告警该如 ...

您好
材料和原装其实都是一样的,原装的有它自己的设计专利,标准化部件的设计会有它品牌的创新.
至于在传输过程中出现告警,其实不影响数据传输,告警的原因是在选购光模块的时候双方还没有确认好交换机的型号或者兼容设备,导致模块DDM读取信息的时候,不匹配.只要写对了兼容码,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热问题、EMI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兼容模块价格确实便宜,那材料和原装的是一样的吗?在传输中会出现告警现象吗?出现了告警该如 ...

找我入手吧  原装的只是说品牌 不影响使用的  我们模块都是批量批量的出 未曾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所有的都是有品牌之分 品牌的分就是价格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