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天线电路分析与设计要点

楼主:
      在设计RFID 13.56M天线电路时,或多或少都遇到了问题,要么读不到卡,要么读卡距离太近,甚是郁闷!

      如果对13.56M天线电路原理几乎毫无概念,对设计要点一无所知,所以调试起来束手无策,下面的分享解析,尽可能帮助大家绕过这些坑!

读卡器与卡片能量传输

  读卡器天线与无源的Mifare卡之间的能量传输类似变压器原理,它要求读卡器IC有天线线圈,Mifare卡也要有线圈,以下是基本的等效原理图:

  图1 能量传输等效原理图

  当有电流通过时,RWD(读卡器IC)的天线线圈便会产生一个磁场,磁场的一部分会穿过Card(Mifare卡)的线圈,根据磁生电的原理,卡片天线上会感应出一个电压。这个电压会让卡片的IC产生复位,进而被激活,然后才可以进行正常的通信。

  读卡器天线基本框架

  图二: 天线电路基本框图

  图三: 天线电路原理图

  1、EMC 滤波电路: Mifare系统的工作频率是13.56MHz,一般需要一个晶振来产生,不可避免的它会产生高次谐波。为符合EMC规定,需要将13.56MHz的三次、五次及更高次谐波滤掉,通常选用的是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在13.56M附近;

  2、匹配电路:主要是调整整个天线发射部分的谐振频率点到13.56Mhz附近,这样可以使得线圈上的信号幅度增加有利于磁场辐射,可以使得天线部分获得最大功率有利于增加读卡距离;

  3、接收电路: R15和R16组成一个分压电路,通过调节二者的比例,可以改变CD_RX处信号的幅度,进而得到一个最佳的读卡距离。C20电容可以滤除一些干扰,稳定读卡器内部产生的参考电压CD_VMID。

  天线设计的一些中肯建议

  1、如果读卡距离要求不低于3cm,那么线圈的尺寸尽可能不小于2cm x 2cm

  2、PCB线圈根据板子尺寸,其走线宽度在0.5mm~ 1mm,走线太细不利于读卡距离提升

  3、要获得最好的性能,图中所使用的的电感电容至少要具备所推荐这些元件的性能和容差

网友:
当时调这个匹配电容,调了好久,给楼主点赞。

网友:
在调试时只调节匹配电路的电容和接收电路的分压比,一个个试,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思路才最高效

网友:
最近正在搞13.56MHZ读卡 楼主的经验很有用

网友:
手环的NFC可以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