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奥18V手电钻,电池不存电了,想弄个变压器,直接供电,求教!!!

楼主:
如题:尼奥18V手电钻,电池不存电了,想弄个变压器,直接供电,(估计我的手钻买假了)
电池外壳标的是18V
电池冲一会电,装手钻上,能正常工作
原充电器标的输出是:24V  DC  400mA

我曾把充电器直接到手钻上,但是手钻不转.
万用表测量充电器电压是33V左右,

现在,想弄个变压电路装进去,之差220V插座上,或把充电器的33V变为18V的电路接上手钻,
就是不再使用电池
求详图,及要用的电子元器件.
QQ:312572412

网友:
充电器的功率不足,不能用来带电钻,需要另买个功率满足的电源适配器,按电池电压买即可,用导线直接接到电池触点上,无需什么变压器。

网友:
先谢谢您的回复.
我有个不用电脑的电脑电源,能改造一个吗?

网友A:
我曾把充电器直接到手钻上,但是手钻不转.

那是因为你的充电器功率不够大(手电钻工作时电流大于400mA)。换个输出24V且功率够大的充电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您的回复.
我有个不用电脑的电脑电源,能改造一个吗?

根据P=UI
U是满足的
这里的功率不足,我可以理解为是电流太小吗?也就是电流不足?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把充电器直接到手钻上,但是手钻不转.

那是因为你的充电器功率不够大(手电钻工作时电流大于400mA)。 ...

谢谢,
根据P=UI
U是满足的
这里的功率不足,我可以理解为是电流太小吗?也就是电流不足?对吗?

网友:
对,是充电器的输出电流不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不用电脑的电脑电源,能改造一个吗?

那你得会改才行,否则去买个成品,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就有18V的,输出电流在1A以上。电钻的额定工作电流外壳或说明书上会有标注,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流只要大于电钻的额定工作电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根据P=UI
U是满足的
这里的功率不足,我可以理解为是电流太小吗?也就是电流不足?对吗?

这里的功率不足,我可以理解为是电流太小吗?也就是电流不足?对吗?

对的。

网友:
谢谢两位的解答,

网友:
根据电池电压,选择合适输出电压。可以先按18V来。看电钻具体功率,大概确定驱动电流。可以适当大一点。确定适配器的 输出参数。买一个220V转这个输出的。把输出电源线,剪开。焊到电钻对应焊点上。正负极注意。

网友C:
还真不能用适配器,只能用电池。实测过三节锂电池的小手钻,空载电流1A多,打螺丝批力调最大达2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不能用适配器,只能用电池。实测过三节锂电池的小手钻,空载电流1A多,打螺丝批力调最大达20A

谢谢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