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写can通讯,邮箱接受时采用中断方式还是轮询方式好?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dsp28335编写下位机can通讯程序,总线上节点较多,通讯数据量大,写can接受程序时是采用中断方式还是轮询方式好?

网友A:
这个看你做的部分需要用很多邮箱发送和接收信息多吗,如果不多,两者差别不是很大,在项目中都用过,问题不大

网友:
我也不太懂

网友B:
建议采用中断方式,可以建立一个数组缓存。数据量大的话,就稍微设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中断方式,可以建立一个数组缓存。数据量大的话,就稍微设大一些。

嗯,项目上我去试一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做的部分需要用很多邮箱发送和接收信息多吗,如果不多,两者差别不是很大,在项目中都用过,问题不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