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监控芯片

楼主:
各位推荐一个电源功率监控芯片,ADE7858A芯片ADI说这个芯片过时了。对变压器采样还是互感器采样哪个好

网友A:
电流采样+电压采样,然后用MCU计算即可。

网友:
用电表电量芯片吧,昂宝的只要一块钱,直接脉冲输出

网友:
英特希尔有一个芯片ISL28022,可以模数转换器配置,I2C通讯
这家老美模拟芯片公司好像被日本的瑞萨兼并了,可以到官网找找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我需要一款类似ADE7858A的功能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采样+电压采样,然后用MCU计算即可。

谢谢,这种测量的计算量不是简单单片机能完成的。需要计算相角等的复杂计算,视在功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