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VREF,是否可以单独接,如图

楼主:
如图,左边REF3033是3.3V精密基准源,和3V3A(模拟电路电源)分开不相连,现在AD转换结果不对,是否这个电源电路有问题?

网友:
VREF+引脚有引出的芯片当然可以外接基准电压了。如果转换最大电压是3.3V,该基准电压应该也是接3.3V

网友:
你这个基准电压的接法不对吧,你说的那个芯片确实没用过,一般不是这么接的,另外10欧电阻小了点,一般是100~200欧

网友A:
现在AD转换结果不对,检查VREF的电压,看是否在规定范围之内。是否存在较大的干扰。干扰会影响AD准确度。供电电流要求不高,主要看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AD转换结果不对,检查VREF的电压,看是否在规定范围之内。是否存在较大的干扰。干扰会影响AD准确度。供 ...

VREF测了,电压值很准,3.29几 的样子,也没有波动,用示波器看波形,也没看出来什么异常

网友:
刚好用过REF2033,当时按照手册的的驱动电路设计的原理图,用着没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EF测了,电压值很准,3.29几 的样子,也没有波动,用示波器看波形,也没看出来什么异常

VREF正负如果都正常,AD转换结果不对,就检查程序方面吧。看看是不是作了一些转换,处理,有不对的地方。一步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