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玩2D激光雕刻机吗?功能大全,软硬件通吃(五)增 ...

楼主(2018-05-19):
还有人玩2D激光雕刻机吗?功能大全,软硬件通吃(五)增加激光头
本章说一下,增加激光头,我是在某宝购买的12V500mw的激光头,160元左右,上面带一个12V的小风扇冷却使用。其实其他部分XY轴同绘图仪没有什么区别,就是Z轴的移动改成了激光头的输出了,转换也很简单,一般Z轴只是抬笔落笔使用,就两个动作比如 Z2.00 或Z5.00 可能就是抬笔,Z0.00 或Z-0.5可能就是落笔。而激光头输出是PMW方式输出,也就是占空比输出0-5V用脉冲的占空比来控制。在gcode中用S值来控制强度,其实同控制主电机没有什么区别,在arduino代码中是0-255有效值输出,而如果你使用grbl就是在0-1000值之间,其实就是内部/4换算了一下,他主要指的是主电机的转速。用其控制激光强度效果是一样的看你驱动什么设备?
先说说激光头的改装,激光头有个12V的输入电压就会直接工作,淡然你也可以通入12v电压以下的电压,光会逐渐减弱,大约到3.5V左右完全熄灭,这就是控制激光强度的原理,由于激光头其实很不耐用,容易烧毁。有质量问题,更有使用问题。比如厂家自带的接法通电激光头和冷却风扇同时工作,切断同时停止工作,这是内部的热量依然存在,这就是问题。应该是风扇先启动,关闭时风扇延时关闭才对,而且电压低时风扇反而噪音增大。
改装非常简单:1,拆开顶部风扇的4个螺丝,内部有个小电路板不需要动,电路板上引出风扇的两条线,用剪刀剪断,把风扇的线直接引出,接到12V电压上电源上就可以了。
大家还好奇我的主板上除了3个4988还有个绿色的小板子,每次这个就是激光的控制板,我自己做的。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上面有个切换开关,自保持的按下/弹起切换开关,这个用什么都可以代替,就是把电源送给Z轴电机还是激光输出的切换按钮。我把Z轴的驱动电源引脚16脚掰弯了(右上角那个),不让他插入下面插槽中,而是用线从绿板的切换按钮中引出。那几个整流二极管没有什么大用,是因为Z轴使用12V电压太高串联几个二极管降压使用,降到了8V,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
下面介绍一下激光功率控制:我用的是从计算机旧电源上拆下来的可控硅IRF2N60,这个应该可以随便找一个可控硅就行,型号很多。123三个引脚1是控制端,2是输出端,3是接地端。电路图也非常简单,把1与主板的10脚相接,3脚与地相接,2脚与激光头负极相接,激光头正极接12V正极。
那个Vcc12V电源点可以从绿板的16脚取电,图中绿色1234做个对外输出口,电路板中可接入11/12/13/14插针口,就可以从旁边的4个输出插针接出了。线路连接下来测试效果非常好,大家可以用微雕大师软件输出激光强度,也可以用我的软件设置强度,我是模仿微雕大师方法做的,弱光用于定位,强光用于雕刻强度,一般弱光用10-20就差不多了,强光可用到800-1000值。根据材料任意设定。祝大家愉快 。 2018-5-19, 唔爱你到了。
DIY
激光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