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5v电源同时给ardunio单片机供电和舵机供电,怎么处理舵机转动时的突然压降?

楼主:
我用左下的电源供电,发现用上边的小舵机可以正常转动。用大舵机就不行了,压降厉害,示波器看了一下降到2点多V了。这样ardunio就会复位的,现在有一个方案是,电源改成12V输入,用两个降压模块分别给ardunio和舵机供电。平且是可行的。不过这样一来成本会增加,体积会增大。我想直接5V输入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问别人,图三那个电路行得通吗??有木有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
弄清楚舵机的功率,根据整体负载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电源功率即可。

网友:
图三那个电路行得通吗??

行不通。你的舵机启动过程至少有零点几秒,两个电容和一个电感构成的滤波器无法滤除这么低频的电压波动。

网友:
图三那个电路行得通吗?

建议用一支二极管串联在为ardunio供电的电路中,而舵机供电不经此二极管。并联于ardunio两端的电容要足够大,大到舵机启动过程中电容储存的电能可以为ardunio单片机供电而不会导致ardunio单片机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三那个电路行得通吗?

建议用一支二极管串联在为ardunio供电的电路中,而舵机供电不经此二极管。并联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三那个电路行得通吗?

建议用一支二极管串联在为ardunio供电的电路中,而舵机供电不经此二极管。并联 ...

嗯嗯,我去试试

网友A:
动手试试之前,你应该测量一下ardunio单片机工作时耗电电流有多少,允许供电电压下降多少(这个可能在datasheet中查到),舵机启动需要多长时间,初步计算需要多大电容。

网友:
总的一条,不知道自己的舵机功率多大,只知道供电电压是不够的,无法选择合适的电源

最好是一个电源模块供电,或者用备用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手试试之前,你应该测量一下ardunio单片机工作时耗电电流有多少,允许供电电压下降多少(这个可能在data ...

电容计算是否是按下面的计算公式:I为单片机工作的电流,U为允许的最大压降,T为舵机启动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计算是否是按下面的计算公式:I为单片机工作的电流,U为允许的最大压降,T为舵机启动时间?

C=ΔQ/ΔU=IΔt/ΔU
其中ΔU为允许的电压降落,Δt为舵机启动时间,I为单片机消耗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计算是否是按下面的计算公式:I为单片机工作的电流,U为允许的最大压降,T为舵机启动时间?

拿个公式硬套,不考虑电路的实际情况,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说明你并没有弄清楚公式的物理意义。

网友C:
先去把负载功率弄清楚,确定电源选择是否合理。离了这个大前提,仅关注什么电容容量,离题十万八千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公式硬套,不考虑电路的实际情况,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说明你并没有弄清楚公式的物理意义。

嗯嗯,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去把负载功率弄清楚,确定电源选择是否合理。离了这个大前提,仅关注什么电容容量,离题十万八千里了。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