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IAR构建并调试一颗未被收纳的Cortex-M3芯片

楼主:
目标芯片:京微齐力HME-M7
芯片基本情况:
  • FPGA逻辑资源:12K LUT4 速度200M
  • Cortex-M3,速度300M,192kB SRAM
  • 集成USB DWCOTG 内置高速PHY
  • 1000M ETH
  • CAN * 2
  • DDR2 / DDR3控制器

关于开发环境,fpga部分是官方的Primace软件,MCU例程用的是Keil。
由于长期使用IAR,已无法适应Keil,所以尝试在IAR下构建并调试这颗Cortex-M3。

构建部分:
1. 选定内核:Cortex-M3

2. 配置link文件

3. 编写startup_cmem7.s文件
参考其他iar arm芯片启动文件及keil启动文件修改

以上三部分修改后,可正常构建。

调试部分:
1. 添加Register list
这部分没有找到资料,是通过观察已支持芯片的Register信息琢磨出来的。
首先,编写CME-M7.ddf
;; Architecture extensions
#include weak "ARMv7-M-ETM.ddf"
#include weak "ARMv7-M-TPIU.ddf"
#include weak "ARMv7-M-MPU.ddf"

;; Memory information ;;;;;;;;;;;;;;;;;;;;;;;;;;;;;;;;;;;;;;;;;;;;;;;;;;;;;
;;
;; Used to define address zones within the ARM address space (Memory).
;;
;;   Name      may be almost anything
;;   AdrSpace  must be Memory
;;   StartAdr  start of memory block
;;   EndAdr    end of memory block
;;   AccType   type of access, read-only (R), read-write (RW) or SFR (W)

[Memory]
;;         Name             AdrSpace    StartAdr    EndAdr      AccType   Width
Memory =  CODE-RAM         Memory      0x08000000  0x0801FFFF  RW
Memory =  DATA-RAM         Memory      0x20000000  0x2000FFFF  RW
Memory =  Flash            Memory      0x40000000  0x40FFFFFF  R
Memory =  Peripheral       Memory      0x41000000  0x4180FFFF  W
Memory =  SystemSFR        Memory      0xE0000000  0xE00FFFFF  W

TrustedRanges = true
UseSfrFilter = true

[SfrInclude]
File = CME_M7.svd

在这个文件中,指定了片上可访问地址范围及访问类型,一般是根据芯片的内存分布图修改

其次,编写CME_M7.svd
这是一份关于芯片寄存器描述及寄存器地址的XML文档,直接从官方ide中找到现成的了。
当然也可以自己编写,13455行

最后,在Debugger中选定ddf文件

2. 找一个调试器
先测试了一下CMSIS-DAP,很不幸,这货貌似不支持多设备JTAG(以后继续再研究,也许可以通过OpenOCD + GDB搞定)
只能退而求其次,用jlink搞,关掉flash download,选定jtag模式

配置完成后,Download and Debug,一次成功,完美。

完整的IAR工程及代码,IAR版本 7.80.3 Github_VSF
写在最后,CME-M7中M3代码是跑在SRAM中的,不涉及flash下载,否则还要处理flash下载的问题,请自行研究。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e062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要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