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动烙铁了,来个搭棚焊

楼主:
找了个AM收音机中周(中频变压器),做个振荡器练练手。上一次做LC振荡器好象是八年前了。翻了翻书,决定用基极调谐的电路。三极管的偏置也简化了,振起来再说。最后定的电路是这样子:

最初次级线圈顺序接反了,不起振。T1的2-3这一组原先设计是和R2串联,稳定度不好,后来改成上面这样子。C2的值是拿电容试出来的,振荡幅度刚好,没有过强。这种电路是靠管子饱和来限幅度的……

电源去耦电容都省了,偷懒了。

测量波形还行,黄色线是发射极电压,青色线是集电极电压。

通电后起振的过程

网友:
虽然不懂模电,但是这个得赞水平好厉害

网友:
这个得赞水平好厉害

网友:
看你这个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A:
用来测量波形的是啥示波器,看上去很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测量波形的是啥示波器,看上去很高大上

请留意截图左上角的 logo, 一搜便知。我不必再做广告了。

网友:
LC振荡器光靠 Re 是难以限幅的,限幅需要可变电压,用Re只会增加反馈(T1 的 2-3 )匝数,
反馈绕组若跟R2串联,就给R2並个电容。

网友B:
这样电路就简单。如果反馈从E极输入,B极要增加一个接地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电路就简单。如果反馈从E极输入,B极要增加一个接地电容。

这就变成 共基极 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变成 共基极 了吧?!

    是的,不少收音机的变频电路,电容三点或电感三电都采用共基形式。由于输出功率很小,多数没有限幅电路,以前我弄收音机,是用两个二极管(用三极管一个结更佳)稳压(兼接地电容),提供静态偏流以稳定输出幅度,效果不错,起振容易。如果其他用途,输出功率大,就采用两个稳压管对接限幅,这个也有人实测过。

网友:
了解了下,这个才是与时俱进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