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通过硬件停止PWM输出吗

楼主:
stm32f407有类似dsp的pdpint引脚吗,当给芯片输入一个信号可以在芯片上直接关闭PWM输出

网友:
有几个方法
外加mos管开关,直接关断对外输出;
stm32的tim模块中有触发功能,其中的门控模式可能对你的需求有用;
使用GPIO中断,并将此中断优先级调到最高,让cpu手动关闭pwm;
以上几个方法,响应时间依次增加

网友A:
用刹车中断就行,高级定时器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方法
外加mos管开关,直接关断对外输出;
stm32的tim模块中有触发功能,其中的门控模式可能对你的 ...

嗯,谢谢,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刹车中断就行,高级定时器才有

嗯,谢谢,理解了